ATS48的R1C、R2C端子是否需要外接24V电源

楼主(2008-11-17):
ATS48的R1C、R2C端子是否需要外接24V电源?还是自身就可以向外供电

楼主:
我现在的接法是外接了24V电源,不知可不可以

用过ATS48的请给指正一下

楼主:
有用过施耐德软启动器ATS48的吗?不知道上面的接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说明书上的接法可以用。R1和R2端子都是继电器类型,可用来接接触器的线圈,接电源24V也可以,这得看你的电路的设计功能

网友B(2009-02-01):
如果你想控制电压接24V的软启动就选用美国伊顿的带内置盘路接触器。13699631896

网友C(2009-03-23):
可以不 用得 ,具体看 你 得电路

网友D(2009-04-23):
应该是无源点,可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