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检测的求教

楼主(2008-11-17):
求教火焰检测的原理:

     我司使用三种火焰检测仪表,

    1.紫外线检测仪表霍尼维尔产品检测高温火焰,检测NG燃烧情况,效果使用很好。

     2.红外线检测仪表选用fire仪表检测中温火焰,尤其检测尾气燃烧情况,效果很好。

     3.叫做siemens lfe10火焰检测部件,此类仪表就只有一棵导线到发射口顶部,高压火花点燃NG后,随机点火位置发红收到火焰信号,具体原理不很理解,烦请有识之士赐教!

   gaoweihua1022@hotmail.com

网友A(2009-07-09):
据我了解目前的火焰检测元件有三种:1 光敏电阻,无光有电阻大概几百欧,有光电阻减小,通过加在两边的电压来检测反馈回来的电流信号。

                                                                    2光电池,有光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小于1V的电压信号,此信号驱动晶体管,使电路导通经过放大驱动设备。

                                                                    3还有一种就是紫外线灯泡,利用光产生光电子,使灯泡导通。

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有错误请校正。

网友B:
呵呵,火焰气体是导电的,呈等离子态,所以就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这样最便宜。

网友C(2009-09-18):
呵呵,燃气具也有火焰检测功能, 方法很简单,放置个热电偶在火焰旁,靠检测火焰温度判断火焰状态

楼主(2010-08-15):
谢谢,能有人回答,但是都不是很对,我请了霍尼韦尔专业人员来了现场,检查发现红外紫外区别火焰,复合探头也可以检测,真的很好的产品,利用于锅炉,燃烧炉等地方很适合。。。

网友D:
楼主也在锅炉行业?你怎么会用高温的干什么?你说的那品牌,我们用过2种。你说的第3个,那也是紫外探头,检测的是紫外信号。

网友D:
但紫外的对于结构和燃料有要求,我们目前全部换成红外型的了。下面打算换成光敏的。

网友E:
.紫外线检测仪表霍尼维尔产品检测高温火焰,检测火焰燃烧情况

我用过,在油料柴油\液化气燃烧的火焰检测,当测到火焰时,其两端电压在600V基础上有300V电压变化值.(要用模似表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