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PID

楼主(2008-11-17):
各位高人:西门子430/440变频器作PID调节的时候,正负反馈的选择是哪一个参数啊?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嘛?!!!!

网友A:
看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吗,没有说明书,上工控网资料库里找找。

网友B(2009-03-03):
是P2271,但我设以后,是负反馈能用,但正反馈怎么用频率都是在往上升,这不,我也在找这个答案,用标准点的说法吧,是正作用与反作用。

网友B:
我搞清楚了,是西门子变频器自身的问题,设计上不够完善,只要把设定值改为负数就可以了,最省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