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动电缆卷筒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1-17):
谁知道电动电缆卷筒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我用过门机的电缆卷筒.工作原理是这样:用一个接触器控制卷筒的电机.这个接触器与行走的一个接触器并接,.放线的时候,这个接触器是不工作的,只有在门机往回走的时候,这个接触器吸合,用来起收线作用.

网友B:
你可以咨询常迪电气有限公司,他们在生产电缆卷筒,电机是ABB的,联轴器是磁滞式联轴器,不管它是卷还是放缆,接触器都是吸合状态,它控制的奥妙就在于磁滞式联轴器,你好好研究磁滞式联轴器吧!

网友C:
电缆卷筒一般是力矩电机,在旋转时给电机通电,根据电缆拉力判断旋转方向。

网友D:
1,如楼上说的磁滞式联轴器,可以根据收缆还是放缆来控制马达运行的数量,如收缆可以3个小马达拖,放缆用一个马达拖,因为使用磁滞式联轴器,所以一般不用担心电缆被拉坏。

2,变频控制,根据大车变频器的反馈速度,来判断大车是加速还是减速,匀速。根据这些,给卷盘马达不同的速度或者力矩。

个人小意见,不足之处,包涵。

网友E:
很多种的,建议咨询生产厂家。

有些需要外部控制信号;有些根本不用控制,直接接力矩堵转电机电源即可

变频控制的当然好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缆卷筒一般是力矩电机,在旋转时给电机通电,根据电缆拉力判断旋转方向。

支持!

网友G:
我是做电线电缆的,想想这种也应该是力矩电机的.

网友H:
用力矩电机,工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自行车的后轮子一样!

只要给力矩电机供电就行。不用管正反转!很好很强大!

网友F(2008-12-20):
8楼的师傅说的非常好啊!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I:
用力矩电机,工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自行车的后轮子一样!

只要给力矩电机供电就行。不用管正反转!很好很强大 支持8楼

网友J(2009-11-20):
1.用力矩电机   优点简单,缺点力矩不能控制

2.磁滞式联轴器 优点能自动调整力矩,缺点,向收揽方向高速行使时,有可能出现松缆

3.变频控制  最好的方式,价格较贵

网友K:
大车电缆卷筒控制系统是控制大车电缆跟随大车左右运动进行收放动作,从桥吊主控系统采集的是大车速度信号。大车电缆卷筒系统把卷筒绝对值编码器数值转化为电缆在电缆卷筒上的圈数,从而根据电缆圈数的变化线性给定马达的输出力矩。
大车电缆卷筒采用力矩控制方式,能确保电缆所受拉力始终处于许可值范围内,从而不会对电缆产生损伤。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车电缆卷筒控制系统是控制大车电缆跟随大车左右运动进行收放动作,从桥吊主控系统采集的是大车速度信号。大车电缆卷筒系统把卷筒绝对值编码器数值转化为电缆在电缆卷筒上的圈数,从而根据电缆圈数的变化线性给定马达的输出力矩。
大车电缆卷筒采用力矩控制方式,能确保电缆所受拉力始终处于许可值范围内,从而不会对电缆产生损伤。

桥吊有用电缆卷筒的啊?

不要动不动就搞编码器!难道一个5T的门吊继电接触器控制就可以了硬是要搞个编码器PLC就是高科技了

就是要装编码器的话有没有实地考察过怎样用编码器采集大车速度信号,和电缆卷筒的信号!

现在的电缆卷筒在机械上实现了无级变速,只要调整力矩就可一控制电缆的张紧度

网友M(2009-12-23):
谢谢以上诸位大力支持!

网友N(2010-01-23):
顶一下老帖吧!电动卷筒有 好几种,有磁滞式、力矩式,变频式,
国内一般用磁滞式,有磁滞电机和磁滞联轴器加减速机和卷筒组成,电机始终朝收缆方向运行,打车行走时运行,停止时一般延时5秒停止。
力矩式也是朝收缆方向运行
国外现在一般用变频式,通过编码器来检测并控制电机转速,
他们各有优缺点,我偏向于喜欢变频式,但国内还没见过,

网友O:
以上好像有ZPMC滴,还有宁波伟隆滴,哈,我系张江电控的,我做卷筒控制箱.....

网友P(2010-09-30):
力矩电机式的可以堵转,但是力矩不稳定

磁滞式的也可以堵转,力矩稳定,可以调节,方便

HINAR的电缆卷筒质量技术服务一流。各种型号的卷筒都可以生产。卷筒外形尺寸多样化,能满足各种工矿和安装空间,根据客户要求可以定做个性化产品。联系:18773067301 http://chenbohinar.cn.alibaba.com/

网友Q(2011-10-18):
深圳市品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种工业导电滑环的,广泛应用于电缆卷筒、工程起重机械、包装机械、化工机械等需要360°旋转来传递电流及信号的自动化设备,详情请登入www.pin-sun.com查阅,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您的来电,谢谢!

0755-29006910刘小姐

网友R:
应该采用常州市常开电气的磁滞联轴器电缆卷筒,老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