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信号电流值

楼主(2008-11-17):
问问各位,为什么信号的电流值都是4-20mA,而不是0-20mA呢?

楼主:
好像电压信号也是如此的,是1-5V。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大家给个说法啊?

网友B:
有0~20mA的吧,不可以设置么!

网友C:
4~20mA的好处是线断了可以知道。另外很多设备的电路部分就靠4MA供电的,没有0MA能工作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