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与转速的区别

楼主(2008-11-17):
在变频器应用中经常见到转矩和转速,请问高手们能解释下两者的区别吗

网友A:
转矩和转速通常情况下为反比关系.

网友B:
转矩和转速通常情况下为反比关系的,但是现实中很多情况是需要在满足一定转速的条件下输出一定的转矩的,

所以现在通常要用到变频器对电机进行拖动,现在一般的变频器的都是可以实现V/F控制的,可以在不改变速度

或转矩的情况下来改变转矩或速度

我知道的不多 希望高手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