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331-7PF11-0AB0 S型电偶温度显示误差太大

楼主(2008-11-17):
温度模块 6ES7 331-7PF11-0AB0 S型热电偶显示温度不准确

网友A:
显示不准是你安装有问题,是否采用补偿导线?

网友B: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C:
第一,热电偶本来就不是很准,想准就应该用热电阻。第二,西门子一般是四线制设计,如果用二线或三线接时,应该给以不同的计算方法。

网友D:
同意楼上啊,要看差多少啊,呵呵,不会非常的准的啊

网友E(2009-07-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热电偶直接接到331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