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8-11-17):
台达的SX10带PT04G,受干扰太严重怎么解决呀,温度有十度左右的漂移,信号线长度不足10米,做了屏蔽处理。

网友A:
PT04G是温度传感器?

楼主:
是台达的温度模块。配用PT100热电阻的

网友B:
可以加信号隔离器试试 。

网友C:
使用双绞线电缆,屏蔽层的线接入大地,不要与动力电缆的地线接在一起。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试试。

楼主:
蓝天。是单端接地还是一端接大地另一端接温度模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