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没有12vdc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7):
我司使用的温度控制仪表  omron   e5cs-q1kjx没有12vdcde输出信号,请问是那个元器件有问题?怎么维修?

谢谢!

e-mail:chenpeijun2006@tom.com   陈佩军

tel:0533-3591963

网友A:
内部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B:
我不太了解你的这款温控器,一般是0-10V的输出。控制是靠4-20MA的电流控制外部设备的。

你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温控器的设置很复杂的,先看懂说明书,在从外部电路下手。

小俊!

网友:
12VDC可能是驱动SSR的电压,你得查一下表内详细的说明

网友C:
12vdc是驱动ssrr的,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一般代pid

网友D:
12vdc是驱动ssrr的,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