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MI与PLC通讯的双网组态问题

楼主(2008-11-17):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的是RSVIEW32和CONTROLLOGIX5000的冗余系统.

在PLC与HMI的通讯是以太网.

其中每个PLC机架上配置了2块ENBT.PC机上安装了2块网卡.用2个交换机.

在设置的通讯时候具体怎么设置.哪为知道.请指教下!!!!

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做过?!!!!

网友A:
也就是网络也要冗余啊,呵呵,就当冗余来做啊,就是设定IP的时候分两个就可以了啊,

我只做过一个ENBT的,呵呵,不过我想是一样的啊

楼主:
是啊.但是就是不清楚两个的时候怎么弄了.

是不是一个ENBT对应一个TOPIC.之后2个TOPIC对应一个ALIAS.之后HMI与别名通讯啊.

请高手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