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默生变频在瓦楞纸同步生产线的应用

楼主(2008-11-17):
瓦楞纸同步生产线改造简介:

瓦楞纸工序:
前端为第一级牵引电机---第二级第三烘电机----第三级第二烘电机---第四级第一烘电机---第五级主机压榨
各传动电辊筒的直径不一样,也就是说其运行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应用中牵引电机运行优先权是最低的,上一级三烘提速度时,牵引电机也会提速,再上一级二烘提速度,牵引电机和三烘电机跟着提速,而主压榨提速度,下面四级传动将同时提速,这就是瓦楞机工作特点,在各传动点没有设定微调,而要靠一级一级的线速度调整,达到五级传动线速度一致,在由主压榨进行同时提升速度
当然随着制作工艺的不同,传动点的数量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更多点的同步控制,只要对照相应的控制要求(一级……N级),通过上一级对全部下一级的联动.依此相互依托的方式进行工程设计就可以了!

瓦楞纸生产线几种改造方式:
瓦楞纸生产线要求同步(线速度)精度较高,在运动中是棍筒之间纸片的连接,如果哪一点速度跟不上,纸张容易扯断了!
1,以前瓦楞纸生产线调速是用滑差电机带动,可调电阻器调速,因为调速器使用很频繁,使得电阻器容易损坏,且因为调压电位器在各级联动上也存在不灵敏,误差大,不稳定现象容易发生.
由于滑差电机故障率,高耗电,机械噪音大,!虽然造价较便宜.已经淘汰!
2,还有些用同步控制器+变频器应用,节能易操作中,同步控制器应用中比滑差电机效果好,但是易损坏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因为工况粉尘比较多,潮湿等等,同步控制器失真现象也时有发生,无法在可持续应用中经受得住考验.,往往在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就要时常更换单路的控制器!提高生产成本.
目前应用项目还时常可以见到如上控制方式!因为信号稳定性不好,且控制器容易损坏经常要备用好几路同步控制器!
如图:

还有一种控制方式,如上图示,是用电位器微调变频器频率,然后通过各级的AO1信号送到下一级CCI信号上,通过CCI与VCI叠加而产生同步的频率,速度精度也不高,但是造价成本比同步控制器较便宜,控制方式跟滑差电机调速是一样的,也是因为电位器容易坏,失真等因素,已经慢慢被淘汰!
3,通过艾默生变频器+艾默生PLC利用通讯的控制方式,进行同步控制,应用中发现,应用RS485+/-通讯调速度,精确度高,不易受干扰,且应用在恶劣环境下,减少了故障率,艾默生EC20系列PLC功能强大,抗环境能力强,且通讯能力强,分辨率高,只要在程序上对各级传动点进行阶梯性安排,使得各传动点能够更好的接受到频率,达到更快更好更方便的控制方式!也可以将其与电脑互联,实行终端监控控制,人性化控制能力提高.
当然:通讯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决于,传动点的多少,一般在7台以内,联动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如果超过10台传动点,应该改用2台PLC,2个通讯同时进行,响应速度才会更及时的.
在各点传动中,分别设有低段速和通讯设定速度两种运行模式的转换,在系统运行前,经常在慢速中进行清洗和出纸的工序!切换到通讯模式后,系统就可以自由进行各传动点的灵活加速,通过按钮触发PLC来完成,简单操作,达到很好的运行效果,
一方面提高纸张的质量,减少因为线速度问题而产生断纸,减少了二次回收利用,杜绝了因为机械调速产生的线速度波动问题,另一方面在设备损耗上大大节约了各种维护开支,包括现场操作人员的数量!

如下图简单原理:

机型选择及功能补充:
因为各传动点都有带减速装置,一般负载比较小,在应用中,用P型负载就可以了,如果牵扯到控制方面的因素,用重载型变频来拖动负载,那当然是更好了!在经济不允许的情况下,除了主压榨用重载的,其余传动点都可以用P型负载!
EC20系列工作状态几乎用不到几个输出点,因为,通讯RS485是并联连接,依靠通讯地址的不同而寻找指定的传动点的变频!
可以对每台传动点,经变频器AO1模拟量输出到转速表上,方便调整各点间的线速度显示!
系统中设有安全生产电铃,提醒各传动点人员设备要开始运行了,另外还设有紧急停止按钮,对突发事件进行紧急停机是设备安全生产必备的手段!同时,每个传动点变频器都有故障复位按钮,对常见的故障报警可以即时进行复位,以恢复生产!
参数参考表:
F0.00 频率给定通道选择 2 串行口给定
F0.03 运行命令通道 1 外部端子控制
FF.00 通讯配置 0005
FF.01 本机地址 1 逐台排列
FF.02 通讯超时检出时间 0.1
FF.03 本机应答延时 5ms
F7.00 多功能端子X1 1 多端速度一
F7.01 多功能端子X2 8 外部故障复位
F7.02 多功能端子X2 37 急停

网友A:
在现在造纸中,这种配置应是比较低的配置了

楼主:
改造项目,要更高的技术,当然要投入更多的钱!当然,各种实现方法,无非是更精确,更人性化发展....

老机台的改造,追求的是实用!

楼主(2009-11-18):
我公司承接各种工程改造如:恒压供水工程,中央空调改造工程.电梯改造等等....

请联系.林.13850053557

网友B:
亚太浆纸论坛是融制浆造纸专业及相关辅助行业(机械、电气、仪表、化工等)于一体的综合技术交流网站,同时可以免费大量下载专业书籍资料,欢迎各界精英登录支持,网址:http://www.maxyea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