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830

楼主(2008-11-17):
1块FI830模块最多可以带几块CI830扩展模块?

网友A:
可以实现!FI830最多可支持126个从站。

网友B:
理论最多 126个,

然后 CI830的 地址设定 拨码开关最多是 0-99,所以最多是 97个。

然后,不加中继,最多31个。

而一般推荐控制在15个以下,所以,,,看理论值 没什么意义!!!

网友C(2008-12-30):
理论值都是实验室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