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用INHP信号控制

楼主(2008-11-17):
台达A系列的驱动器,规划DI8脚为INHP功能,用一个500线的编码器输出单相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最高频率不超过13K,同时用台达的40EH2晶体管输出PLC做高速计数,当高速计数到立即中断输出Y16,使DI8脚动作,使电机停止转动,要求定位精度小于2毫米,编码器给1.537个脉冲电机走1毫米。请问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急切等带中,

楼主:
晕,字打错了,应为急切等待中。

网友A:
速度太快,8米多每秒,8mm/ms,2mm要0.25ms,靠程序运算输出到Y16,再使电机停转,难。可以分两步控制,计数器快要到设定值的时候,伺服电机减速运行,在减速过程中继续计数,到设定值再停。如果两步不行,就分三步。

楼主:
可问题是不能减速,主轴速度不变,固定的电子齿轮比。台达手册上给出的Y16动作时间只要10US,理论上时间应该够的。

网友A:
还要全面考虑一下,能否介绍详细点配置、工艺、要求?

楼主:
纺织上用的东西,电机带动链条,链条速度可调,编码器安装在链条轴上,链条运动带动编码器旋转,编码器反应链条的速度,伺服电机与链条同步,当编码器发出3625个脉冲后,伺服电机要求定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位置不管编码器的速度如何变,伺服电机总是在编码器发出3625个脉冲后停在那个位置),编码器发出6000个脉冲后,伺服电机反向运动,在编码器脉冲达到9625个时,伺服电机停到起点位置。

网友A:
如果控制程序固定而且不长,应该可以实现;

因为程序固定扫描周期就固定,但是计数脉冲到达的时间,是在Y16输出语句之前还是之后,不同时候的Y16输出时刻误差最大可以是一个扫描周期,所以就存在超差问题;

你可以做一下实验,如果大多数情况延后,可以把脉冲数比较值减小1-n个脉冲,提前则反之,如果有HMI,可以设置一个n的数值按钮。

你可以把2mm误差理解成±1mm!

楼主:
Y16输出是在计数脉冲之后,但用的是中断输出,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A:
高数计数器是采用中断方式进行高速计数,与PLC的扫描周期无关,但是判断语句、输出语句与扫描周期有关。

楼主:
输出语句是和扫描周期有关,但中断程序很短,而且无运算,所占用的时间是很少的,一共也就10几步,最多5个微秒左右。(手册上说每步零点二个微秒左右)

网友A:
那就按此方案实施吧,考虑7楼所说的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语句是和扫描周期有关,但中断程序很短,而且无运算,所占用的时间是很少的,一共也就10几步,最多5个微秒左右。(手册上说每步零点二个微秒左右)

中断是快,但是几个微妙还是不太现实,晶体管输出还要时间呢,关键是这样的延时是否是比较稳定的,要是稳定的话可以补偿。

楼主:
用中断输出果然不行啊。

楼主:
尽信书不如无书啊!老天谁来帮帮我啊!

楼主:
我的这个悬赏分怎么送出去啊?

网友C(2008-12-31):
大哥你也也太狠了吧,13K的脉冲速度,小心伺服和PLC相应不过来

如果你用终端输出的都不行的话就没得搞了哦

你把伺服的输入滤波见小,好像是2-09/10吧,最好设置成0,加快伺服的相应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使用1个数字芯片来对脉冲进行关断,例如7404等

外部I/O毕竟会动作缓慢

网友C:
你还是在计数到达的时候直接切掉脉冲吧,估计用外部I/O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