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栅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11-17):
请教安全栅的作用是什么?防爆场合的信号为什么要经过安全栅?为什么经过了安全栅的信号即使短路也不会打火?

网友A:
没听说过。等待高手中。

网友B:
安全栅最初属于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辅助单元,其主要用途是防爆系统的隔离装置。安全栅将来自危险区的信号经隔离变送,输出隔离的电流信号到安全区,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安全栅广泛应用于石化等行业的DCS、PLC、FCS等自动化系统中。

网友C:
好像可以组织电弧重燃之类的,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具体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的设计中,它是安装于安全场所并含有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的装置,电路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本安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是本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栅作用安装于安全场所,接收来自危险区的信号,输出安全信号到安全区或危险区。
  由于安全栅被设计为介于现场设备与控制室设备之间的一个限制能量的接口,因此无论控制室设备处于正常或故障状态,安全栅都能确保通过它传送给现场设备的能量是本质安全的。
  中国国家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监督生产安全防爆产品的权威机构,对安全栅产品有着严格、科学、详细的规定,只有通过该监督站认证的企业及其所开发生产的产品才具备符合标准的安全性能,否则可能会给使用方的设备、人员和生产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保护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已有所了解。

网友F:
支持5楼,分析的很好,但不是很详细,建议楼主去找一些专业资料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