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矢量控制 问题 急

楼主(2008-11-17):
各位大虾!帮帮忙,闭环矢量控制时,电流太大,怎么办?

闭环V/F控制没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小弟先行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电询我公司,会有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为你解答

楼主:
请问您是什么公司的?

网友B:
是不是编码器信号接反了?

楼主:
对:kry1011 关于

是不是编码器信号接反了?

内容的回复:

试过,并不是编码器接反。用带编码器的V/F控制没事~~

网友C:
没说清楚吧?

你取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闭环矢量控制时,电流太大

闭环V/F控制时,没事

取的是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也就是速度的反馈!

网友D:
编码器接反了电机根本转不起来,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开环运行一切正常,带上编码器后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上海英沃特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021-54451198

网友E:
改变编码器的方向试试。

网友F:
是不是电机的参数不正确 优化一下

网友G:
闭环矢量控制时,转换问题

网友H:
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变频器,哪个系列的,引起电流大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使用矢量变频器。
多数矢量变频器有个自学习,来得到电机参数,你有没有做个自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