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全栅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11-17):
请教安全栅的作用是什么?防爆场合的信号为什么要经过安全栅?为什么经过了安全栅的信号即使短路也不会打火?

网友A:
后面两个不是它的基本作用吧

楼主:
不太清楚只知道在防爆场合使用带EX标识的安全栅能够提高电器的安全运行,具体原理不知道。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安全栅是用于本质安全场合;

第二个问题:防爆场合不一定都要经过安全栅,现场登记表或设备选隔爆型时可以不通过安全栅;

第三个问题:安全栅就是防止现场短路产生火花的能量限制,起到本质安全的作用;

详细情况可以参考一些资料。

网友C:
不太清楚,具体原理不知道。

网友D(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防爆传感器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