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请教台达伺服

楼主(2008-11-17):
台达A系列的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跟随主轴编码器的速度运动,但又要求精确定位,主轴编码器速度不固定,用台达的EN2PLC做控制,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方案。

网友A:
为什么要工作在速度模式下,如果工作在位置模式下,可以把主轴编码器的脉冲直接给伺服驱动器,设定好电子齿轮,完全可以达到精确定位。

楼主:
回2楼
用你的方法是可以精确同步,但计数到时如何控制电机停止,主轴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