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连接器

楼主(2008-11-17):
关于线缆的正确认识:优质线缆的五项基本原则

一、原材料的选用

在线缆中,铜材料的纯度决定了线缆的制造成本,一般好的信号线会采用无氧铜或电解铜作为线芯材料。而现在由于铜价的不断上涨,一些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再制料铜(提炼铜)作为其线芯材料,这样的铜线会含有大量有害物质(重金属)含量。信号传输的好坏也和铜的物理特性是相关的,我们使用的线芯铜材料是耐用消费品弯折的电解铜(3N、4N铜)新料铜材料制成,并有铜线材料的SGS、CE安全认证。从而保证了我们铜材料的品质保证!

二、线径粗细

制造工艺和材料是决定产品品质的重要因素。在一些信号线缆中,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信号线缆中通常会使用线径较粗的裸铜线组成单根线缆,如采用线径多在0.18mm-0.2mm之间,虽然表面上看来信号线较粗,截面积较大,但其中也只有几根铜线组成。众所周知,由于电流是走表面积,单根信号线的表面积越大,信号才会传输得越好。我们的线缆采用的是0.1mm铜镀锡线径(0.08mm铜线径+0.02mm镀锡层),这样,我们的单根信号线是由十几根甚至更多铜线组成,所以在相同的截面积我们的线缆表面积却大大增加,从而使得我们的信号线即使是在高频信号传输系统中运行,也会让信号传输达到最佳状态!

三、镀锡铜线

铜容易氧化变脆,客户在其系统中所有的元件应当保持元件运行正常,包括该系统中的线缆,工业自动化令能量供应系统中常常超负荷运作,从而线缆品质的好坏会导致整个生产线停下来,从而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

我们的信号线缆均采用镀锡铜线,铜镀锡保证了铜易氧化的缺陷,锡的价格比铜贵,虽然这样提高了线缆的成本,但从整个运行成本来衡量,品质的保证才是经济效益的根本保障!

四、屏蔽层遮蔽率与接地抗干扰问题

工业现场动力线路密布,设备启停运转繁忙,因此存在严重的电场和磁场干扰.而工业控制系统又有几十乃至几百个输入输出通道分布在其中,导线之间形成相互耦合是通道干扰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们主要表现为电容性耦合、电感性耦合、电磁场辐射三种形式。在工业控制系统中,由前两种耦合造成的干扰是主要的,第三种是次要的,它们对电路主要造成共模形式的干扰。地球是一个静电容量很大的导体,其电位非常恒定。如果把一个导体与大地紧密连接,那么该导体的电位也是恒定的。通常我们把它的电位叫作零电位,它是电位的参考点。然而,工程上不可能体到这种紧密连接,总是存在一定的接地点时,在导线中就可能有电流流动,这称为地环电流。接地抗干扰技术就是解决以地环电流为中心的一系列技术问题。

由于错误的干扰会严重损害系统本身或者外部系统,所以,好的线缆,无论是信号线缆还是动力线缆,应有良好的精密的遮蔽层设计,其两项基本目标是:

保护线缆不受外部干扰 在把干扰传送到外部之前,将干扰屏蔽

欧洲的线缆遮蔽率标准是85﹪,而我们的遮蔽率都在90﹪以上甚至接近100﹪,所以,良好的遮蔽层能够有效的增强抗干扰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客户用了我们的产品干扰降低了很多!

五、耐曲绕度与护套设计

用户应该选择柔韧性良好的线缆,通常来说,线径的精细决定了线缆的柔韧性,这样即使线缆在反复运动状态中运行,其良好的柔韧性也不会发生折断问题的现象。

护套的好坏问题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护套是线缆结构的第一保护层。破裂、磨损、膨胀变形的护套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设计使用不同的护套材料。优质的线缆会使用具有环保特性新材料来制造线缆的皮肤层,品质差的线缆为了压低成本多用再制料原料加工,其第一观察方法就是使用了再制料的线缆带有浓烈的化学气味,对于长期接触的使用者来说,会造成很大的人体伤害!我们的线缆护套材料均采用符合ROHS标准(绿色环保)的新材料。

由不同的材料的外护套具有不同的功能:有抗极高温与极低温、耐化学性的TPE皮肤层的,有抗UV功能的,有抗耐磨、耐油功能的及成本优化的,但所有这些外护套都应有一个共同特点:高耐磨性与支撑功能!我们的线缆结构设计饱满,同时良好的耐曲绕度在多使用用户中得到了证明!

-------选择低廉品质差的线缆,会最终付出更多的服务成本!!

双绞双屏蔽信号线:高频信号传输之理想选择

应用范围: 适用于要求高频信号线传导之应用领域,如编码器、SENSOR、光栅尺、伺服等、尤其适用于欧系弦波信号传导之应用

技术参数:

外绝缘层:PVC+内护套TPE皮肤层 耐油 90﹪以上遮蔽率

温度范围:外绝缘层-10-80℃内护套绝缘层TPE:-40-200℃

耐弯折镀锡铜丝,线径:0.1mm铜镀锡(电解铜)

耐电压VOLTAGE STRENGTH : AC1000(V/MIN)

双绞单屏蔽信号线:

应用范围:适用于信号传导线要求高频信号传导之应用领域,主要适用于机械工程、机床制造、成套设备、测量、控制技术、编码器、SENSOR、光学尺、伺服等信号传导用。

技术参数:

外绝缘层:PVC耐油90﹪以上遮蔽率

适用温度范围:外绝缘层-10-80℃

耐弯折镀锡铜丝,线径:0.1mm铜镀锡(电解铜)

耐电压VOLTAGE STRENGTH:AC 1000(V/MIN)

屏蔽动力线:高频动力传输之理想选择!!

应用范围:适用于伺服电机、电主轴、工程机械、机床制造、成套设备等动力传导用。

技术参数:

外绝缘层:PVC/PU 耐油90﹪以上遮蔽率

内芯线绝缘:PP耐弯折镀锡铜丝

线径:0.1mm铜镀锡(电解铜)

额定电压:600/1000V

屏蔽型 I/O线缆、螺旋线缆

应用范围:适用于信号线传导之领域,在通用场合下,特别适用于机械工程、机床制造、成套设备、控制技术等信号传导用。

技术参数:

外绝缘层:PU耐油耐磨90﹪以上遮蔽率

内芯线绝缘:PP耐弯折镀锡铜丝

线径:0..1mm铜镀锡(电解铜)

适用温度范围:-10-100℃

慢走丝线切割专用高频镀银线

------高频电流传导之理想选择! 产生更快的加工速度

适用范围:适用于电极传导线,要求较高频电流传导之应用领域。主要适用于慢走丝机械或EDM机械电极传导用。

高频镀银线技术特性:高频镀银是针对线切割设备专门开发的第三代产品,在台湾线切割厂商占有99﹪以上的市场。

同轴镀银线内层弹性聚酯体可耐热温度达280度。

此线材拥有极低电感特性,能在高频放电时瞬间通过大电流,比一般线材产生更快的加工速度。

原材料均从欧洲进口,材料符合ROHS(无毒)国际环保要求。

一个没有故障的连接器

德国HYPERTAC连接器部分典型客户:HEIDENHAIN FAGOR RENISHAW SIEMENS FANUV MITSUBISHI YASKAWA ABB DANAHER BOSCH LENXE BENZ BMW 等

HYPERTAC 的接触表面是以单根弹簧线组成双曲面筒形,用来提供多达100000万次对接循环,其阴抗仅是常规接触设计的一半。它不受振动的影响,插入或拔出的力极小,并具有力度接触功效。从性能得可靠性、接触循环的次数、接触力度、接触阴抗等方面,HYPERTAC的连接技术更加优越。

-----------我司都有销!!

网友A:
好文章,请留下贵司的联系方式,我司急需一批材料较好的线材.

楼主:
您好!!

上海磐林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512-68316325

业务电话:13912624240

联系人:周小姐

在此谢谢贵司(1楼)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能长期与您合作。

网友A:
请问贵司线材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吗,附航空插头。

楼主:
其实我司的线缆涉及产业比较广泛,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我们的线。目前国内几家大型企业都在与我司联系订购,我们的品质、性价比可以说是在全国内比较有实力的,相信我们可以为您带来更好的品质、性能。

楼主:
可以的,只要您告诉我们相应的电流值等要求,我们可以开发订做。接头部分我们都是用专业的压接方式接在航空插头上的,您可以大大放心这些细微小细节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