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重载启动

楼主(2008-11-17):
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13679181225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电机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B:
理论上是的

但好像容量过大的时候是无法实现

网友C:
呵呵呵,这样的柔性连接真的这么有效吗?

网友D:
有没有工程例子可借用呵?

网友E:
变频调速系统控制的机械装置有间隙,运行中有振动和声响,如何通过电气来消除或补偿?

网友F: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以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G:
其实软启动也是有缺点的,但是他的价格便宜。如果我用软启动器,还是要看你的要求的!

网友G:
其实软启动也是有缺点的,但是他的价格便宜。如果要用软启动器,还是要看你的要求的!

楼主:
此联轴器已广泛用在氧化铝厂的引风机,原料磨;电厂的磨煤机,排粉机,脱硫磨;钢厂的冲渣泵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