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故障

楼主(2008-11-17):
请仪表工程师帮解决下:我的24VDC液位音叉开关正在使用过程中突然不起作用了.具体表现是开关上的上指示灯不亮了,通往PLC 的控制信号也没有了.

检查接线,无问题,更换新的音叉,故障依然存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音叉的接线图如下:

BU           1   _________________L-

BK            2   _________________L+

BN            3   ______

GNYE       4   ____________  接 地线

不好意思,从3接一个外接线圈R后,再虚线与 L-  并接.图偶不会画了.不知各位能理解吗? 这种接线方式应该很常见的,现在请老师们指点 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哦!

网友A:
建议使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其工作原理是:
通过电子探头对水位进行检测,再由水位检测专用芯片对检测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当被测液体到达动作点时,芯片输出信号使内置的继电器或开关动作,从而实现对液位的控制.配合水位控制器可实现控制水位自动化。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可防波浪,任意角度安装,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安装很方便.工作电压24V,有水输出24V,无水0V,可与PLC配合使用.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B(2008-12-18):
呵呵~

你可以检查以下 信号通道啊~~  有可能是PLC的I/O卡件信号通道坏了`
你可以把现在有问题的音叉换到另一个在用的音叉信号通道上去试看看啦~~

如果能有信号的话说明音叉本身是好的~~说明卡件通道的本卡坏了啥`~

看有不有备用通道换个通道~~~ 通道坏了可能非常高`~我QQ727015704 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B:
还有就是看  你是不是把电源线和输出信号线接反了`~ 把两对线 换过来接看看

网友C: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