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楞纸箱基本检测项目,常用检测项目

楼主(2008-11-17):
瓦楞纸箱基本检测项目,常用检测项目汇总介绍

瓦楞纸箱以其特点和环保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商品的外包装,在商品的运输、保存和销售中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在使用过程中,要求纸箱必须达到一定的牢固度和耐用性。

  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各纸箱生产企业在生产工艺和管理上不断的进行改进以获得最大利润,这就使得纸箱用户在使用纸箱的过程中遇到了或多或少的质量问题,如纸箱堆码后垮塌、破裂等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为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生产出合格的纸箱产品,必须对瓦楞纸箱进行检测,使瓦楞纸箱的生产过程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正确认识和了解瓦楞纸箱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本检测项目

  外观质量

  合格的纸箱要求印刷图案、字迹清晰,无断线和缺失情况;图案色度一致,光亮鲜艳而且印刷位置误差小,大纸箱误差在7mm以内,小纸箱误差在4mm以内。表面质量要完好无破损,无污迹,箱体四周无漏洞,各箱盖合拢后无缝隙。对纸箱形状来说,箱体内径与设计尺寸公差应保持在大箱±5mm,小箱±3mm之内,外形尺寸大小基本一致。瓦楞纸箱摇盖经开、合180度往复折叠5次以上,一、二类纸箱的面层和里层、三类纸箱里层裂缝长度总和不大于70mm。此外,还要求箱体接合规范,边缘整齐,不叠角等。

  含水率

  所谓含水率是指瓦楞原纸或纸板中的水分含量大小,用百分比表示,含水率对纸箱箱体强度有很大的影响,是纸箱3个重缺陷检验项目之一。

瓦楞原纸具有一定的耐压、抗张,抗戳穿和耐折性能,若水分含量过高,纸质就显得柔软,挺度差,压楞和粘合质量也差。如果水分含量过低,纸质就过脆,压楞时就容易破裂,且耐折度也差。如果瓦楞纸和箱板纸的水分含量悬殊过大时,单面机加工出来的瓦楞纸板,就容易出现卷曲,裱合时,就容易出现起泡和脱胶现象。成型的纸箱如果在保存时吸湿受潮,会使纸箱的强度明显下降,影响使用。

  瓦楞纸箱的含水率标准为(12±4)%。纸箱含水率的测定,比较准确的检测方法是烘干法,即从纸板或箱体不同部位分别取样若干块,用天平称取约50g的试样,并将其撕成碎片后放入烘箱内,烘干至恒重,即可求出其含水率。含水率的计算公式为:

  含水率=(试样原来的重量-试样烘干后的重量)÷试样原来的重量×100%

  纸板厚度

  瓦楞纸板厚度是指在一定压力下瓦楞纸板上下面间的垂直距离,单位为毫米,是纸箱外观缺陷的检验项目之一,并直接影响到纸板的边压强度、戳穿强度和抗压强度等性能。影响纸板厚度的原因很多,若瓦楞纸板厚度偏薄,其边压强度、戳穿强度和抗压强度将相应降低。瓦楞纸板的楞型不同,其厚度也有所差别。

  实验室通常采用瓦楞纸板厚度计检测纸板的厚度。厚度计具有一个圆形底盘的量砧和柱状测量头,测量结果可以通过显示器读取。测量头施加的压力为20kpa±0.5kpa,测量面的直径约为35.6mm。

  测量平面之间的平行度应在圆形底盘直径的1‰以内。仪器所测数据误差不超过0.05mm,测定量程至少为20mm。

  测量时,在经恒温、恒湿处理后的待测纸箱或纸板上外观良好的若干部位(距边缘不小于50mm)上切取足够大的瓦楞纸板,作为检测样本,取样数量一般为10个。分别将试样置于测量头与量砧之间进行测量,并分别读取百分表的测量数值。最后,求其平均值,即为检验结果。

  纸板的厚度越大,纸箱的垂直抗压和平面抗压性能相应就高。所以,瓦楞纸板的厚度指标,是生产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检测项目。一批产品的纸板之间的厚度应趋于一致,同一张纸板不同部位之间厚度也应均匀一致。

  一般进行瓦楞纸板厚度检测时,常切取瓦楞纸箱上、下摇盖部分。特别要避免切取有被印刷机或别的加工机械压紧了的地方。切取时注意不要划伤和压碰待测部位。试样不得有损坏或其他不合规定之处,试样不宜太大。

  纸板厚度测定仪使用时要放置在水平面上并调好零点,抬起上测量面放入样本,然后再轻轻地将上测量面压在被测瓦楞纸板上,应使试样保持与厚度计测量平面平行,将手离开仪器和纸板。读数稳定后或指针停止摆动时,读取读数。这时要特别注意,读数时不能将手压在仪器上或试样上,并避免对测厚仪施加任何压力,以避免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测试时试样的边缘与圆形底盘边缘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少于50mm。此外瓦楞纸板含水率较高时,也会影响读数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每次测量前、后均应进行仪器零点的校正。如测量后发现仪器的零点漂移,其试验数据应舍弃重做。对于经常使用的仪器,每天要检查可重复性和准确度,每月要检查平行度和活动柱的压力。

  纸箱重量的测量

  纸箱重量的测量在纸箱企业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纸箱企业在出口报关以及在统计产出时都需要对箱重进行测量。另外,有时客户也会将箱重作为纸箱用料检验的标准之一。纸箱的箱重测试方法虽然极为单,但容易受水分的影响,导致箱重测量值偏离真实值。

  测量工具一般使用精度为1克以上的电子天平,称量范围应在0~5Kg。测量时从同一批纸箱随机抽取三个试样,依照GB/T10739标准,在相对湿度(50±2)%和温度23±1℃的环境中平衡24小时以上,然后再分别测试三个试样的箱重,计算三个重量值的平均值,即为此批纸箱的单个箱重。

  要注意试样的温湿平衡处理对获得客观一致的箱重非常重要,没有经过温湿平衡处理的试样,测得的箱重误差可达15%以上。

  纸箱的水份含量是影响箱重测量的重要因素,但很多纸箱生产企业或客户受交货时间或测试条件的限制,不经温湿平衡处理即进行称重,结果导致箱重严重偏离真实值。为此,可以使用快速测量的方法,不经温湿平衡即准确测试箱重。

  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纸箱在标准温湿环境充分平衡后,水份含量为8%左右,而纸箱的干重是不变的,因此,我们只要测出未经温湿平衡处理前纸箱的重量和水份含量,就可推算出纸箱的真实重量。

  测量时,同样要从一批纸箱中随机抽取三个纸箱作为测试试样。分别称出三个试样的箱重,取平均值。测得的值为参考重量,用Mc表示,单位为g;再分别测出三个试样的水份,取平均值,测得的值用W表示,单位为“%”。

  最后将测得的Mc值和W值代入公式,便可推算出温湿平衡后的标准箱重,用M表示。标准箱重的推算公式为:

  M=Mc×(1-w)

  强度测量项目

  边压强度

  一定宽度的试样,单位长度所能承受的压力大小称为边压强度,瓦楞纸箱的边压强度是指承受平行于瓦楞方向压力的能力。按照有关的标准,进行边压强度检测时从3个纸箱中,每个分别切取3块无机械压痕、无印刷痕迹和损坏的试样,试样的瓦楞方向应为短边,试样规格为25mmx100mm,误差±0.5mm。要求取样器的刀口应保持锋利,并且刀片安装位置合适,刀刃口与刀槽所成角度可调整至45度。此外,刀尖不可碰擦到刀槽底部,防止刀口弯曲变形,以避免切取的试样边缘瓦楞损坏和起毛而影响检测的准确性。

  边压强度的换算公式为:R=F×1000/L

  公式中:R为瓦楞纸板的边压强度,用N/m表示:F是试样压溃时读取的力值;L是试样长边的尺寸,单位是mm。原纸的环压强度和纸板的粘合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纸板的边压强度。结果以平均值表示。

  抗压强度

  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是指在压力试验机均匀施加动态压力的情况下直到箱体破损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及变形量。

  抗压测试过程分四个阶段:第一是预加负荷阶段,以确保纸箱与抗压机压板接触;第二阶段时横压线被压下,此时负荷略有增加,变形量变化很大;第三是纸箱侧壁受压阶段,此时负荷增加快,变形量增加缓慢;第四阶段纸箱被完全破坏,此时为纸箱的压溃点。纸箱的整个承压过程中主要是四

网友A(2010-02-07):
EDIT 红外在线水分仪
在线含水率分析仪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