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换画面

楼主(2008-11-17):
我使用的是台达的触摸屏DOP-A57CSTD 256 COLORS,plc是西门子200的cpu226。在初始画面上有三个换画面的按钮。因为工艺要求操作人员不能接触触摸屏(在防爆区,触摸屏用钢化玻璃给封起来了,只能看不能操作)。我怎样才能在不用手接触触摸屏而通过PLC里的一个变量的改变自动换到其他画面。是不是用宏程序何以做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改变控制区的第一个字的值来换画面

网友A:
台达人机和西门子200通讯,首先确认控制区长度大于等于1,默认控制区起始地址应该是vw0,哪么当vw0=1 就是调1号画面 当vw0=2 哪么就是调2号画面。。。。

网友B:
我用的是台达DOP-B的触屏,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何通过宏指令使的一个按钮不好使,或是弹出一个消息框说之前的操作是错误的,谢谢!!急急急

网友A:
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C(2011-01-06):
用鼠标或用系统控制区的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