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转矩是300M.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17):
 工友好,伺服电机的转矩为10N.M,减速机的传动比为30,那么减速机的转矩为300N。m,请问一下,这个减速机的300n.m的转矩是它允许的最大负载转矩,还是减速机的内部转矩啊,很困惑,请解

网友A:
输出的转矩啊,额定的

网友B:
输出额定转矩。一般 减速机转矩=电机转矩X减速比

网友C:
电机轴转矩10牛米,减速比30,那么减速机理论输出的转矩就是300牛米。但是要看看是否超出了减速机标定的额定扭矩。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工友

网友D:
输出的额定理论转矩;

不过效率是不可能100%的,所以最后是没有30倍的;

网友E:
允许的最大负载转矩,是减速机的内部转矩

网友F:
3楼说的是对的!  不过这个不是额定转矩! 是输出转距!  跟额定转距是不一样的!

理论上减速机本身是有三个参数的 一个是允许的最大转距 (只能持续几秒,时间长了影响寿命)一个是额定输出转矩! 还有个效率参数(比如90%)

你的那个300NM严格来说不是任何参数,或者是错误的参数 输出转距应该是 减速机转矩=电机转矩X减速比X效率  这个转距必须小于减速器额定转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