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转矩问题?

楼主(2008-11-17):
各位工友好,我的伺服电机的转矩为10N.M,减速机的传动比为30,那么减速机的转矩为300N。m,请问一下,这个减速机的300n.m的转矩是它允许的最大负载转矩,还是减速机的内部转矩啊,很困惑,请解

网友A:
转矩等于力乘力臂,300N×1M,也就是说当力臂长为米时最大负载为300牛顿,如果力臂减少,负载力就可以增加,如果力臂增大负载力就要减少。

网友B:
假如伺服的转矩是10NM,是指伺服的额定转矩,最大转矩应该是额定转矩的3倍,但不能长时间工作在最大转矩范围内,一般最大转矩不能超过3秒。减速机的转矩是指输出轴所能承受的外部载荷,跟减速机内部转矩没关系,一般减速机的选型要根据伺服电机的功率和转矩两方面来考虑,同样是1:10的减速机,1000w用和500w用,尺寸和大小是不同的。

网友C:
白金田说得不错

300N。M 是减速机的额定转矩,正常的最大故障扭矩应该是额定的2-3倍,国产的一般为2倍,进口的一般为三倍,不知道你的减速机是否会有频繁的反转现象

如果有 应该尽量避免超出额定扭矩的时间过长

这样对减速机的运用能达到最大限度  理论有点像是电脑的超频

如果你懂超频 应该就容易解释点

顺带问一句 你使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减速机呢?

网友D:
日本日精减速机代理

联系方式:1358486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