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热电阻温度异常原因为何?

楼主(2008-11-17):
现场一处检测蒸汽温度的热电阻,通过罗斯蒙特的多变量变送器3095采集后送后,开始温度正常,但一段时间后,当温度超过一定值后,温度会陡然变成负值,将热电阻取出冷一会儿后插入正常,但温度一旦超过一定值后就又变成负值;更换同型号电阻后,又正常一段时间,最近再次出现前述情况,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变送器是不是有量程的限制呢?

网友B:
我看还是热电阻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传感器漏水,热电阻里进水了?

网友D:
是不是在同一个温度点出现负值,如果是就看温度变送器和二次表的设置。还有就是简单的办法,出现负值后用万用表量热电阻(不要取出热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变送器输出的4-20mA是否正常,然后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E:
路过 学习学习 简单办法即替换法

网友F:
查变送器输出的4-20mA是否正常,后量热电阻阻值。

网友G:
与铂电阻无关,与变送器与采集卡有关

网友H:
要是换了一个新的热电阻还是有这个毛病,就要考虑是不是变送器的设置有问题或者就是变送器坏了

楼主:
关键是换了新的热电阻之后就正常了,隔了一个月左右又出现该情况,郁闷死了!害得我马上还要杀到现场去处理。

网友I:
羅斯蒙特的還可以啊,怎麼這樣呢!學習,能問一下你換一個變送器可以試一下呀

网友J:
出现问题时,先逐一测量检查,查明是铂电阻还是变送器问题就好办了。

估计是变送器方面的问题大些。

网友K:
铂电阻450度以下可以,再看看温变量程.

网友L:
下次出问题,你不要先把热点阻取出来,就地量一下电阻,对照表上一差跟你变送器一对比就能看出来什么东西是坏的

网友M:
同意4楼的说法,再就是量程设置不当。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同一个温度点出现负值,如果是就看温度变送器和二次表的设置。还有就是简单的办法,出现负值后用万用表量热电阻(不要取出热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变送器输出的4-20mA是否正常,然后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赞同天鹅的方法,我们处理现场问题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先确定一下到底是热电阻问题还是二次表问题,后边再着手处理。

网友N:
另外也需要确认一下变送器上标的量程,既然是超过某个温度后出现问题,那看看这个温度是不是超变送器量程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同一个温度点出现负值,如果是就看温度变送器和二次表的设置。还有就是简单的办法,出现负值后用万用表量热电阻(不要取出热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变送器输出的4-20mA是否正常,然后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同意大家的方法,我们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P:
应该是变送器的问题,热电阻应该没事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同一个温度点出现负值,如果是就看温度变送器和二次表的设置。还有就是简单的办法,出现负值后用万用表量热电阻(不要取出热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变送器输出的4-20mA是否正常,然后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R(2009-03-16):
我也感觉是变送器的问题,你换个变送器试试热电阻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S:
一般热电阻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照你说的好象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你可以在温度继续升高的时候用万用表一直监察热电阻阻值织的变化,,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判别方式了

网友T:
难搞!是不是一起仪表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