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扭矩

楼主(2008-11-17):
请教,大侠

         我应用步进电机带输送带,  输送带长6米,宽10CM,重量5KG左右,输送带上的重物0.5KG,每秒钟走`25CM,停3秒左右,大概需要多少牛.

      第一次用步进电机,麻烦,有劳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楼主:
想应用在包装机械上.不知道步进电机能否满足.

网友A:
我们公司做专门做百格拉步进电机的,我已经看了你的资料但是不太详细,请将连接传动带的机构告诉我,可以是齿轮或者减速机什么的,尽量详细点,LAIYINLK@163.COM

网友B:
楼主说的再详细的

网友A:
每秒25CM,加速度大概是多少,然后连接传动带的齿轮直径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得再确定一下,机械结构.考虑是否方案可行,看其他同行,应用没问题.

网友C:
每秒25CM,速度应该不会太高,0.5KG也很轻,步进应该是可以做好的,有兴趣联系下,QQ:342293400。 讨论一下包装机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