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里应用指令怎么没有响应

楼主(2008-11-17):
仿真软件输入比较指令FNC10仿真运行时相应触点却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

LDX1   CMP K100 C10 M0 MPS AND M0 MRD AND M1 MPP AND M2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再看看啊,

网友B(2009-03-25):
LD X1

CMP K100 C10 M0

MPS

AND  M0

OUT  Y0

MRD

AND  M1

OUT  Y1

 MPP

AND  M2

OUT  Y2

网友C:
不习惯看指令表,可以把你仿真的图贴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