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s7-300高速计数器的地址在那里读取。

楼主(2008-11-17):
请问各位大师:

我司现要用S7-300PLC带两只6ES7 350-1AH03-0AE0   单通道高速计数模块。带两只编码器。请问在编程上在那些地址上可以读取到编码器的数据及更改编码器的值?那位大师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发给我吗?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hyz7909@163.com

网友A:
到西门子的官方网站吧,有你要的资料啊,呵呵,看看就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B:
fm350可以有以下两种访问方法

1、 fm350光盘上有一个安装软件,装完之后在你的库里就会多出几个块,FC0,FC1,FC2,FC3,调用这些块即可

这些块参数很多,其实只有两个最重要,一个是L_Direct,当它为上升沿时,就会把Load_Value(好像是这个参数,我记不清了)读做当前值

另外,编码器的当前值在辅助数据块里,不在输出参数上,具体功能块的使用,你可以参看例子

2、直接读取硬件地址,我试过,不用调用西门子的功能块,只是这样不能够设定编码器

网友C:
1方法灵活一些,用FC中读函数实现。 2方法简单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ra

网友D(2010-10-07):
我公司用的是S7400 fm450-1  的我也是在程序里找不到?????????????????????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