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人机界面有分模拟量型还是离散型的?

楼主(2008-11-17):
为什么有的PLC程序中要增加块传送指令与人机界面进行数据的传送,而有的不需要加此指令就可以直接进行数据的传送。人机界面有分模拟量型还是离散型的?

网友A:
模拟型和离散型应该是组态软件上对IO变量的内型的分类,传统的人机上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人机直接定义PLC地址。组态软件类似把人机拆解开再自己做程序,才有模拟和离散等区分。

网友C(2009-02-03):
传统的人机上没有这个说法, 建议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该产品使用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内嵌嵌入式无限点组态软件,相对传统触摸屏功能强大,使用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