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位置环PID调节经验谈

楼主(2008-11-17):
(无正文)

网友A:
aaaaaaaaaaaaaa建议删除该贴!!

楼主:
我们并不是做广告。在那网页上"点此本地下载 "就可看到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B:
或许不应该算是“经验谈”,我觉得更象理论基础教程。不过,就我一般的认识,看得懂英文而且会认真看的人不多。

网友C:
既然是经验问什么搞成E文的啊??????

网友D:
中国人用中文谈点实际的“经验”会更好

网友E:
直接贴出来不是很好~~为什么还要链接过去呢?

难道是怕翻译成中文,意思会曲解。

网友F:
最近比较忙,没能详细翻译该文.现把文中的重点简单说明如下,希望对大家能有些帮助.该文是针对闭环位置控制系统而言.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发给伺服驱动一阶跃电压信号(对于+/-10V速度参考输入的伺服驱动)来调节速度环增益.这种调节带负载调比较接近实际.把速度环调成基本没超调的最快响应后(通过调整伺服驱动内的速度环PID增益)位置环增益就比叫好调了.

对于大多数应用,在位置环用比例+前馈就能实现比较理想的动态响应.个别连续旋转应用,加上积分能提高跟踪精度,但静止时积分增益容易引起系统振荡.

对于位置环的比例增益,可以先设一比较小的值,逐渐增加来提高精度及响应速度到没有超调的最快响应为止.此时再增加前馈增益,使得跟踪误差调整为以零对称小幅波动为止.

前馈增益也可通过如下公式获得:

对于12位精度的数模转换器2^11=2048(10V=2048,-10V=-2047)和1ms的采样周期。

Vff_GAIN=(60/motor_rpm_10V)x(1000/encoder_pulses_per_rev)x2048=(60/对应10V的电机转速RPM)X (1000/每圈的编码器记数)X2048

对于16位精度2^15=32768(10V=32768,-10V=-32767)

Vff_GAIN=(60/motor_rpm_10V)x(1000/encoder_pulses_per_rev)x2048=(60/对应10V的电机转速RPM)X (1000/每圈的编码器记数)X32768

这里重点要提到的是前馈增益可以计算获得,也可逐渐增加得到.前馈增益一但设定,不管速度如何变化,前馈增益都不需再调整.

网友G:
学习了,虽然我用伺服的时候用PID控制的不多。

网友H:
在停止状态,如果恰好轴上的负载不是或不接近于零,那么再没有积分控制,就会难以保证停止时的定位角度,这时比例增益常常不足,需要有积分作用来保持静止在原位

网友I:
谢谢PistoN 提醒!对于力矩电机,积分增益确实是不可少的!但对于市场上常用的伺服电机,电流环都在驱动器内部调定了.对于上位控制器一般只需比例加前馈,这是本人的经验,也许有不全面的地方.欢迎指正,也希望大家介绍各自闭环调节经验共同提高.

网友J(2010-06-12):
我有问题要问阿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