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容补偿柜的问题.thanks

楼主(2008-11-17):
主电路是, 三相--熔断丝--接触器--电容(有三根出线,直接ABC三相)

1,补偿电容,通常都是用熔断丝,而不是用空气开关保护么?

2,一个补偿柜里有16个电容, 其中编号5,6.7.8的熔断丝烧毁,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现在4号电容被投入,然后还是没补偿到需要的,系统会接着把5.6.7.8投入么?(5.6.7.8的接触器还没拆掉)  再投入9.

还有几个蓄电池,现在是隔一个月左右要加一次蒸硫水.  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里面的液体是不是稀硫酸, 使用久了浓度还是别的什么会不会有问题?

THAKS...........

网友A:
1是的系统会接着投入直到达到系统功率因数耍求   2一般加蒸馏水其它一般不需注意什么

网友B:
1。补偿电容一般都是用熔断器保护的。

2。这种情况是有的。

3。如果有比重计,最好用比重计测量电池水。保证电池水浓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