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8215 EER故障

楼主(2008-11-17):
本人有一台LENZE8215的机器上电报EER,哪位仁兄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你的变频器的C007的设置,找出哪个端子(E1~E4)是TRIP-SET功能,把它置为高电平即可

网友B:
面板没有连接到CPU.

网友C:
工程余下,EVF-8215,有包装.价优,有意请QQ,34828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