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空气开关能不能拆开了当单相空开用

楼主(2008-11-1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三相就是三个单相组成的哦

网友B:
可以,我有一个,中间一相烧了,我拆开后,把两个好的合起来,继续用,不过是用在单相线路中。

网友C:
可以的,三相就是三个单相组成的哦

网友D:
好像有一种空开不能吧,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缺相而计计的机械联锁,

网友E:
完全可以要不他们弄三个把手干什么。

网友F:
应该可以的,三相就是三个单相组成的

网友G:
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这样做不是很规范

网友H: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I:
不能说完全可以,三相开关本身要求3相开断同时,保护设备不缺相。

如果分相使用,那么分相的设备通断就会同时,不利于设备运行及检修维护。

如果是配电开关,那么配电分区、分功能区分就不存在了。

总结,安全和分断上没有问题,但设备运行和功能应用上留下缺陷。

网友J:
同意楼上的。不能完全说可以,三相开关本身要求3相开断的时间是同时的,才能保护设备不缺相,而且在机械上有一个连锁的功能,单相短路时三相才可同时断开。如果分相使用,那么分相的设备通断就会不同时,不利于设备运行。 如果是用于单相的配电开关,就不存在同时性了。

网友K:
可以的 这样比较节约材料

网友L:
一般三相空开只有两边相有过流跳闸功能,如何用就明白了

网友M:
三相就是三个单相组成的, 电气是相互绝缘的。

网友N:
有的可以拆的就可以用。

网友O:
  可以的,节约材料

网友P:
有用过!不过最好还是不用的好!若是新的就没必要拆(不如直接买单极的)!旧的拆了不一定用的久,若其中有一只坏了!其他的也不是很保险。

网友Q:
嗯,大家讨论的是,三相可以拆成单相的用,不过1位的最好不要合成多位的,那样可能不同步,对机器损伤比较大,还是慎用!

网友R:
一般都是能用的

网友S:
帖子:127注册时间:2008-6-15 19:20:35 17楼 回复时间:2008-11-18 23:17:08 嗯,大家讨论的是,三相可以拆成单相的用,不过1位的最好不要合成多位的,那样可能不同步,对机器损伤比较大,还是慎用!

网友T:
得看情况吧

但觉的不很规范啊

网友U:
带缺相保护功能的当然是不行了;
普通的是可以的;

网友V:
可以拉,节约成本

网友W:
楼主说的是微型短路器吧,可以的, 把手上有个连接杠

网友X:
DZ47-63的那种,可以拆开了当单相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