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晃电问题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楼主(2008-11-17):
SRT2说明
一、简介
SRT是用来补偿电压跌落、提高下游敏感负荷供电质量的串联补偿装置,其良好的动态性能和成本上的相对优势使它成为目前治理供电电压突降问题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SRT通常安装在电源与重要负荷的馈电线路之间。在正常供电状态下,SRT处于低损耗备用状态;在供电电压发生突变时,SRT将迅速做出响应,可在几个毫秒内产生一个与电网同步的三相交流电压,该电压与源电网电压相串联,来补偿故障电压与正常电压之差,从而把馈线电压恢复到正常值。SRT是一种面向负荷的补偿装置,其容量通常取决于负荷的容量和要求补偿的范围,SRT只需补偿系统电压跌落的缺额部分,故其设计容量远小于采用UPS补偿时的设计容量。
SRT2是Sag ride through (SRT)有源电压调节装置的最新修订版本。
SRT2装置可以预防因电气设备停机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当今最先进、最优良、最经济、最有效的解决晃电问题的方案。
二、组成和原理
SRT2是由电压源逆变器,旁路电路和串接在电源输入侧和负载侧之间的变压器组成。

利用传感器、检测电路检测出电源侧电压; 通过控制电路产生补偿给定信号; 由SPWM 形成PWM 信号; 再由驱动电路去控制电压型逆变器的功率开关; 最后通过滤波器滤除高次电压谐波, 在串联变压器上产生与畸变分量相反的补偿电压, 从而提高负载侧的电能质量, 使电能质量敏感负荷免受电压跌落、不对称、闪变、波动及谐波的影响。
三、特点
SRT2根据工业或商业负载的具体情况而特定设计,他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 极高的电能效率:比传统的UPS更低的运营成本,散热量更少。
● 高可靠性:SRT有三个等级的冗余设计
● 高水平的故障清除能力
● 能处理工业负载产生的高次谐波和负载产生的再生能源。
SRT2满足SEMI-F47标准,是解决晃电问题最理想的设备
四、与传统治理方式对比
SRT2是一种有源电压调节装置。它能连续的对电网闪络(晃电和浪涌)从±10%调节至±1%范围之内。SRT2可以安装在主线,分支线路或者在临界负荷前面。SRT2有极高的性价比,传统的UPS、CVT和防晃电接触器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UPS需要电池提供电能,造价昂贵,由于电池的老化而需要定期更换,而SRT2无任何储能器件,整体能效远远高于传统的UPS。
CVT体积庞大、投资大、耗能多、效率低下。
防晃电接触器仅仅保证接触器延迟跳开,而不能补偿跌落的电压,与SRT2根本不是同一原理,无可比性。

关于SRT的资料或信息,有需要的朋友,请留下邮箱和所从事的行业,我会尽快发送给你。

网友A:
晃电对设备的损坏太严重了!!!!

楼主:
谢谢各位看官~~~

因为前些时间一直在忙于和用户交流SRT产品事宜,所以没时间上网。

这次留下联系方式,有需要的朋友请和我联系。

E—mail:tamkmt@163.com    宋磊  (收)   手机号码:13854885550。

网友B:
你们当地电力部门收了你们“高可靠性”费用没有啊?如果收的话,可以申请退费。供电质量太差了。

楼主:
SRT应用于用电企业,而不是电力部门或电力公司。

它治理的是:由于晃电问题造成的停产、开关跳闸、设备重新启动等问题。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避免由于晃电造成的巨大损失。

网友C:
对连续生产的工业企业,“晃电”是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无法预料,危害很大。
据我们了解,防晃电目前主要有四种方式:常规继电器组合单元、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单元、群起群控装置、分散自起动模块单元,但这几方式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及前期投入方面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不足。
深圳市倍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DZQ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采用集成硬逻辑和集成采样电路,能适用于多种控制电压,可用于电动机的FC控制电路中,能克服电源瞬时失压大于100ms时间所引起的接触器的不必要释放,既能分散控制,又能与简单的继电检测回路组成电动机分批群起群控装置。
产品类型:
DZQA-用于一般电动机控制,单继电器接点输出。
DZQB-用于变频器电动机控制,双继电器接点输出。
产品特点:
1、分散控制型:对电机或变频器实行一对一分散控制,避免了计算机集中控制的诸多隐患。
2、多重逻辑型:通过判断空开上端、空开下端及接触器的状态,符合“晃电”条件和工艺条件的,才能起动电动机,避免误动作,增强可靠性。
3、有源化设计:自带电源,保证瞬时失压时有记忆、判断功能。
4、硬接线方式:无软件或编程,无须现场调试。
5、安装简单化:是MCC柜中电动机单元外加插拔式标准式继电器。
6、多电压范围:控制电压适用范围广,可用于各种交直流控制电源。
7、小型积木化:灵活组合互换性,方便配型、维护方便和更换。
8、安全稳定性:并联在主回路中,器件故障不影响原电动机单元的正常运行。
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0755-83864015/9150,13728698403;传真:0755-83476548;网址:www.sz-beit.com;E-mail:zfyan327@sohu.com

网友D:
楼上的,你所说的就是防晃电继电器吧,尺寸大小多少?能装在现成的MCC柜子里吗?抽屉可是挺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你所说的就是防晃电继电器吧,尺寸大小多少?能装在现成的MCC柜子里吗?抽屉可是挺小的。

网友E(2009-07-22):
我们的防防晃电继电器体积小分插拔式和固定式安装,可以安装在MCC柜子里面,具体尺寸可查询此网页 http://www.sz-beit.com/bbs/index2.html

网友C(2010-01-08):
固定式的尺寸是80*69*78,     插拔式的尺寸是44*44*65.5,完全能在MCC柜中放下.这个尺寸我们是严格经过计算的.

网友F:
浙江欣大继电器有限公司,引进国外先进的继电器生产设备和技术,在国内从事继电器研究、开发和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股份制企业。
公司拥有20000平方米厂房,引进多条生产线,年产量达到4000万只,固定资产5000多万元,目前公司拥有员工500多人。专业生产:
固态继电器、大功率继电器、
磁保持继电器、继电器插座、汽车继电器
等产品。
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已与国际接轨。在同行企业中率先通ISO9001:2000标准体系、ISO14001:2004环 境管理体系、ISO18001:1999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和荷兰RVA认证,产品在同行业中首家获得国家免检产 品称号,先后通过CE、CCC、UL、TUV等国内外安全认证和符合ROHS指令要
求检测。目前,公司产品畅销美 国、台湾、香港、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市场,高性能价格比的继电器将是继电器用户的首选,优越
的售后服务为你解除后顾之忧。
欣大继电器将继续秉承“诚信、超越”的经营理念,与你一道共创美好的明天。

网友G(2010-08-18):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高压吸合时间非常短暂,一般不超过50毫秒(电压一般为220V或380V),这样就不会对线包产生影响;低压维持时的电压非常低(一般不超过10V),这样就就会使线包的功率有很大的下降,线包几乎不会有发热现象,使线包的寿命得到很大的提高。
3、用电器的保护
A、现有的交直流接触器的吸合或释放电压都有一个较宽的范围(国标规定吸合电压下限为正常使用电压的80%,释放电压为正常使用电压的20%~70%)。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如果用电器对电压的要求比较高或对电压比较敏感的话,就会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将吸合或释放电压进行精确控制,具体到某一个值,精确度为2%。具体数值可以在订货时加以说明或进行自行设定。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电压波动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B、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器在投入使用时,会对电网产生很大的影响,俗称“晃电”;一般的接触器会由于电压的波动产生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使接触器吸合后在一个相当宽的电压范围内(一般为30V~450V)维持可靠的吸合,所以用户可以在一个用电器可以承受的电压值设定为释放电压,并可进行延时设定(0.1~99.9秒),这样就避免由于接触器的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C、在某些需要双电源工作的场合,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也可采用双电源供电技术,这样就能保证线包会有正常的供电,确保接触器不会产生误动作
JD12还带有节电功能节电率90%以上 由国家专利证书,荣誉证书,高新产品证书,用户报告

防晃电可以连系我 13584142836 QQ877348484 崔先生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