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开关电源故障不输出,修理后变成14V为什么?

楼主(2008-11-17):
直流24V开关电源故障不输出,修理后变成14V为什么?电源1三极管(5609)坏,更换后电源有输出,却变成14V ?

网友A:
还应该还有器件损坏,查一查原边电路。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三极管电压没有选择正确啊。看看原来的三极管电压是多少。还有没有其他的也坏了。我猜测的。没说对请见谅啊!

网友C:
修的更坏了,换新的吧。

楼主:
谢了,已经换了,因为这电源开关只有2只3极管1只损坏,另1只(TL431A)测量是好的.也没有别的集成块,学习学习

网友D:
tl431 不是三极管啊,是电压基准,看一下反馈回路吧

网友E:
这要仔细的查查了,应该毛病不大。

网友C:
我现在是看这个活能值多少钱,如果本身就是不值几百块钱。就没有修理的价值了。几百块的东西,比如值300元,如果不超过100元修复,用户还觉得有价值。如果超过了,而用户就会心里不满意。如果用户自己修理就是两码事了,自己修好,等于赚了300元,所以这种事情,还是用户自己修理为妥。

网友F:
维修费少于¥500,俺通常建议客户买新的。

网友G:
呵呵;一个开关电源才多少钱;除非你坏的是进口的功率比较大的;

国产的直接扔了换新的;

网友H:
tl431是三端电压调整器不是三极管

网友I(2009-02-13):
靠近开关管的附近有个二极管故障查一下

网友J:
您好,我公司生产直流屏监控器、功率因数控制器及交直流成套柜。如有需要敬请致电我公司,我们将用合理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和售前、售中、售后周到的服务来赢取贵公司对我们的信心。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网友K: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不值得修理,不如换新的。

网友L(2010-06-12):
你的

三相稳压管可能接输入输出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