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功率到底损耗在哪了?

楼主(2008-11-17):
遇到一个困扰的问题:一个传动系统,我们都知道传动有一个效率,像齿轮一般是98-99%,这就说明齿轮传动中功率有1-2%被损耗掉了。功率也就是转矩与转速的乘积,那么,功率的损耗到底是损耗在转矩上了还是损耗在速度上了?

但不管是哪个,那是不是在计算的时候还要给已经通过传动比计算好的转矩或转速再乘以一个98-99%来体现功率的损耗?

请哪位高手给我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齿轮传动时,功率的损耗是损耗在转矩上,损耗原因是摩擦力。

理论上是要考虑该损耗功率,但1-2%的损耗太小,实际应用中也可忽略不计。

网友B:
当然要考虑损耗了,机械传动有消耗的.应该把这个考虑进去.

网友C:
这是个新鲜的问题啊,顶顶,,,,,,,,,

网友D:
那是不是在计算的时候还要给已经通过传动比计算好的转矩或转速再乘以一个98-99%来体现功率的损耗?-----不必,前面说的那个效率,就是从机械能量转换角度说的效率,或者说是两边机械功率的传递效率。那小部分损耗主要是转化为摩擦和金属零件变形消耗能量生成或转化的热能,以及运行中撞击导致的声能上。总之,就是形成机械阻尼去了。

网友E:
支持一楼的朋友 了。

楼主:
yjig ,先考虑一下你说的可以忽略性,齿轮是效率如果是98%,一个5级的减速器,转矩就有10%损失掉了;何况皮带传动的话效率不超过95%,那就有近23%损失掉了,这些好像都比较大哦。

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在速度上损失了。因为摩擦力是在传递力,它耗能主要表现在他做了负功,那也就是有了原本的固定接触之间产生相对位移,那损失的好像是由相对位移产生的速度。感觉这样想也有些勉强。。

我没做过试验,要是能有实测结果就好了,转矩不好侧,但只要看看经过减速器后速度有没有改变就知道是那个引起的了。。

要是知道是在哪个上面损耗的,是不是对于高精度传动就需要相应的补偿了吧?

网友F:
功率的损耗到底是损耗在转矩上了还是损耗在速度上了?
我认为功率损耗在摩擦阻力上了,  摩擦阻力=负载力×摩擦系数     金属间摩擦有摩擦系数。  摩擦阻力大部分变成热散发到润滑油、脂中最后散到大气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yjig ,先考虑一下你说的可以忽略性,齿轮是效率如果是98%,一个5级的减速器,转矩就有10%损失掉了;何况皮带传动的话效率不超过95%,那就有近23%损失掉了,这些好像都比较大哦。

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在速度上损失了。因为摩擦力是在传递力,它耗能主要表现在他做了负功,那也就是有了原本的固定接触之间产生相对位移,那损失的好像是由相对位移产生的速度。感觉这样想也有些勉强。。

我没做过试验,要是能有实测结果就好了,转矩不好侧,但只要看看经过减速器后速度有没有改变就知道是那个引起的了。。

要是知道是在哪个上面损耗的,是不是对于高精度传动就需要相应的补偿了吧?

如果是损耗在速度上,那么减速机的速比明确给出来还有啥意义?传动机构中有磨擦力,磨擦力有行程,自然有会产生扭矩、功率损失。多级减速效率必然比较低,这是事实--俺只见过5级减速机,水泥大窑、磨上用的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的题目提的有点不对,功率损失不能说是损失在转矩还是速度,这是两个不相干的概念,只能从能量守恒来考虑,由于摩擦、撞击自然会消耗能量,所以单位时间内的输出的有用功自然小于输入总功率。齿轮的效率比较高,但还有轴承的摩擦损耗等等。能达到80——90%效率算是高的了,涡轮蜗杆传动效率比较低,只有65%左右。在设计载荷的时候是要将你实际需要的功率除以效率,就是你要输入的功率。

网友I(2008-12-25):
我觉得楼主楼主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个人感觉是扭矩主要是损失了。。。,而且这大部分的损耗应该是转变成热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