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变频器应购置什么工具,何种检测仪器

楼主(2008-11-17):
各位同仁,如果你是一位变频器维修者,或变频器爱好者,那你认为从事变频器应购置什么工具,何种检测仪器及其功能。请各位同仁,老师踊跃发言!

网友A:
最简单的,一把烙铁,一个万用表,一个380V的电源,升级一点的:再加一个热风枪,再升级一点的加一个直流可调电源,再再升级一点的:加一个电机,最后再升级一点的加一个示波器.

网友B:
建议加个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