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8-11-17):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欧姆龙编程电缆接到现场的plc上,开始还挺好可是一会就发生通信错误,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你的设置参数有没的问题啊 ....

网友B:
是不是现场有干扰源啊,例如变频器启动了

网友C:
就这么点内容?别人怎么帮你。

PLC型号没有,什么编程口也不说,USB,232, 以太网?

我看你是想刷积分的吧?

网友D:
线不行哦

质量不好

网友E:
如楼上朋友所说可能线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楼上朋友所说可能线质量有问题啊!

或接口有问题,松动什么的。

网友G:
你用USB转串口吧

现象正常

换个好点的转换器吧

网友H:
出那么高的分,问题又说不清楚,掉我们味口呢?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关键是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J:
关建问题你没有说清,再着你的周围是否有干扰,你的USB转换器可能是受干扰引起的,换一个好一点的也许回好些,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没有装上之前没问题,可一到现场调试就出现了通讯问题.后来是用锡纸把通讯线包起来,然后在接地就解决了问题,你不妨试下.

网友K:
编程缆问题或现场干扰

网友L: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用的USB的通讯线呀,个人认为主要是现场干扰的,你可以在PLC的电源上加个电源滤波器,这样效果会好点,还有就是避开在设备启动的时候联机,这样也能有一定的效果。给USB线加屏蔽的方法也不错;如果可以不用USB尽量不用还是用232口,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M:
的确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N:
可能是外围干扰,你将电脑重启一下再联接PLC。

网友L:
将电脑重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17楼的版主你不经常到现场吧^_^

网友L:
要是想稳定就是直接用232口连接PLC,这样比较好点

网友L:
^_^我调试一个生产线的时候,一上午死机了10次^_^

网友L:
后来生气做了个232口的连接线才没死机^_^

网友L:
USB还是不稳定……

网友O:
你是用的USB转串口不好,换一个好点的的就好了。

网友P:
如楼上朋友所说可能线质量有问题啊! USB转串口不好

网友Q:
一开始是好的,说明设置应该没问题。

那么就剩2个问题了,一是干扰,二是线的质量

网友R:
用原装的线,不要是那种自己随便做的线,

选原装的防干扰能力强的

网友S:
看樣子不應該有這麼高的積分呀?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关建问题你没有说清,再着你的周围是否有干扰,你的USB转换器可能是受干扰引起的,换一个好一点的也许回好些,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没有装上之前没问题,可一到现场调试就出现了通讯问题.后来是用锡纸把通讯线包起来,然后在接地就解决了问题,你不妨试下.

网友U:
电源干扰问题是主因,线质量问题居次。

至于接触不良吗那不能算是问题。

网友V:
你的积分才3分,怎么悬赏80分.糊弄人吗

网友W:
你用的是不是手提电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使用了电源线.如果用了请将电源线拿掉.使用备用电池试一下.应该电源干扰.

网友X:
干扰这么严重,有没有什么检测干扰的仪器哦,对搞弱电的朋友很有用啊。

网友Y(2008-12-17):
刷积分的  哈哈 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USB转COM口的线  连接的是欧姆龙CPMIA的PLC

干扰问题  一开始连接的时候通讯线灯有闪烁 过会就没动静了 然后在显示通讯错误

网友H:
你真不是东西,有你这样的吗?给那么多分又不出来回答大家热心的问题,我看你要不就是网战的托,工不就是想加积分的,无聊之极!

网友Z:
读取系统时间

到时间就触发你的程序即可

网友AA:
在正常情况下,干扰是主要原因,再次是通讯电缆的质量问题,总体就是提示通讯故障.

网友AB: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处理好呀!

这种问题一般可以检查一下接线是否良好

还可以做一些抗干扰措施。比如加磁环。

网友AC(2009-05-13):
应该是你的通讯线的质量不好,重新购一条正规线,最好用OMRON原装的CIF02

网友A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分析有3点:一为有变频干扰源,二是PLC接地问题,如果要接地最好使用第三种接地,如果周边设备干扰,可选择不接地。三最好选用屏蔽数据线

网友AE:
我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用个USB转换接口搞定。

网友AF:
我遇到的是三菱PLC通讯,与你的问题相同,检查线路及各种设置没有问题,最后电脑系统重装问题就好了

网友AG:
电缆有问题吧,再看看设置参数,再不就再重新装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