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软件下载问题

楼主(2008-11-17):
请教各位工控前辈

       我在STEP7软件中编好程序后想要下载到S7—300,可是当下载时 软件提示说组织块OB1无法复制,也就是说OB1下载不到S7—300(而别的功能块和数据块想下载的了),请教各位前辈(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下载前,请先清空plc

网友B:
请你给出详细的错误信息

也许是你在OB1里写了S7—300无法识别的指令

你先保存原来的OB1,新建一个空的OB1试试,如果能下,然后再逐个把刚才你写的OB1复制过去,看看究竟出错在哪里

我以前遇见过这种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C:
作好程序的备份,把在线的OB1删除掉,用离线的OB1粘贴上去,可以吧 怎么个无法复制呢,数据结构没有报错吧,检查语法表达式...最好能截个图上来讨论.

网友B:
例如,你在OB1里写了如下的指令:

a m2000.0

可是你的CPU根本没有那么多位内存,虽然编译不出错,但是无法下载

网友D:
赞成 dgongdkongp 的说法,先编个简单的程序,如在OB1中写如下代码,下载试试看

A M0.0

= M0.1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热心帮助。 通过你的指点,我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内容:呵呵 以后会有机会的  做个朋友吧
对:chenjun 关于

来晚了 。。。。

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13-07-25):
那无法复制的原因是什么呢?怎么解决的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http://www.gongkong123.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