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关于液压伺服阀定位问题

楼主(2008-11-17):
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需要用到伺服阀进行高精度定位(O.OO2MM),伺服阀选用的是ATOS的,驱动信号是+/-10V,位置反馈选用的是编码器(其他的电位位移传感器也行),上位控制应该怎么做?使用工控机or PLC?要求速度可控定位准确。

谢谢!

楼主:
伺服阀控制的是一个普通的液压缸,算是Y轴,另外还要一变频器控制X轴,也是光编反馈位置,入如要做2轴同步或跟随又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