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寿力螺杆空压机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8-11-17):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对螺杆空压机一点都不了解,买的又是二手的,故障率又高,资料什么都没有,希望那位有资料朋友可以传份给我,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下以下三个问题原因,下面介绍的罗嗦点,但我也只是想说明问题!

 一 ,哎!我们厂原来是用活塞空压机,后来不知老板怎么想到了换空压机,所以就买了两台寿力75KW的螺杆空压机.由于是二手的所以故障特别多,刚买回来没几天冷疑器就漏油,厂家来修了好多次,最后换了个才好了,又没过多久马达又烧了,还好是保修期内.这些天还要怪些,前些天一台开着的空压机在下暴雨时无故起火,把隔热棉全烧了.多数人都认为是电路短路起火,但知情的一看就知道决定不是,因为空压机配电箱里的电气元件完好无损,决不存在短路,还有主电线虽烧黑了,但内行一看就知道是从外面烧的.起火最大损失就是把马达烧了(马达是被隔热棉烧掉的),还有就是全厂员工放了半天的有薪假.至今没早到起火原因!

   二,还有台空压机不稳定开机1到24个小时内,马达热过载继电器老是跳,检查了好多次电流三相都平衡,只是比火烧的台大一些150安到165安左右,油温又不高,所以一直找不到原因,说它不行呢有时又可以,比如上次另台空压机火烧之后维修也要几天,结果它开了五六天也没跳,但现在开1到2小时就会跳,找了维修厂家,但他们也不能肯定是某个部件的问题,只能叫我们换这个不行再换那个....所以原因至今也没找到!

   三,原来火烧的台空压机今天开不了机,原因是P1报警,一开机几秒种后P1的指示灯就不停的闪,由于更本没接触过螺杆空压机,也只是盲目的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不过还是看到了点问题,空压机油管上的两个小油镜,记得左边一个没什么油循环,但右边个一开机后就会有油循环,停机后就看不到油了.但这次报警停机后两个油镜里的油都是满的,虽然不了解这东西,但还是知道不对劲,不懂也只有虾碰碰了...唯一做的就是把油镜下面的螺母拆掉,再用气管吹,吹带螺母向下条管没什么反应,但吹向上接到油气分离器那两条管时,发出了好象铁珠碰到铁壁上一样的声音,然后再开机就正常了,但那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A:
75KW的寿力螺杆空压机资料我有。但是就肯定没有你所说的情况。照理说,寿力公司定期会派人上门来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的。你们是买二手机,应该通知寿力公司的人,叫他们过来给你检查。就算是要收费的都值得。维修的事应该找厂家帮你维修啊!

出口的压力是多少?温度是多少?

楼主:
"漏电马达"你好!出口的压力我们设置在5.9到7.5之间,T1温度在78度到86度左右.我想这些都没问题,主要问题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主马达热过载继电器老跳,还有就是P1老是报警,不过我已经说过我用气管吹了下就好了,但始终不解内情,麻烦你发分资料给我,要是有油路和气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B:
螺杆式空压机的冷凝器是冷却空气和润滑油的,并且是独立的冷却(分开的),如果有泄漏一般很难修复,清洗冷凝器一定要用铝合金专用的清洗剂;空压机电机过电流的原因1,精密过滤器堵塞。2  电机轴承损坏。3焦化的润滑油粘结机头轴承

楼主:
"懂一点点"你好!我的空压机冷凝器是没问题的,温度一点都不高,非常正常.就是电机有问题了,热过载老是跳,你分析的很正确,但过滤器我已经换新,电机轴承也没坏,至于你说的"焦化的润滑油粘结机头轴承"我想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电机转子很轻松的都扳动了,没存在卡住的时候.还期待你的指教...!

网友C:
我接触过螺杆式空气压缩机,原理大致是这样:启动时,先通过一个小孔进空气(建立控制压力后,通过电磁换向阀打开卸荷阀后,开始大量进入空气),和油气分离器中的下面的润滑油分两路吸入入螺杆机体(还有一路通过一个喷头对机体内轴承冷却和润滑),将润滑油和空气混合压缩后经过油冷却器,返回油气分离器,润滑油沉积于底部,空气浮于上部,空气在经过气冷却器进入水气分离器,同理水在下部,气在上部至供气阀门。

检查方法:1.油气分离器的油位是否合适,吸油管是否堵塞,油过滤器是否堵塞,油温是否正常(查询下油的型号及使用温度,太高会形成焦化堵塞喷油口以及影响温度传感器的正常)。2.定时性检测油温、压力、电动机电流,作好记录,进行曲线分析。3.及时清理内部的油污,避免再次发生事故。

如需探讨,请qq留言:778736181(本人学历不高,高中毕业)如不嫌弃的话。

网友D(2009-08-11):
上海德巴机械有限公司为了满足用户对配件的需求,公司特设立售后服务部,并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来提高售后服务的质量,随时接受用户的监督和批评,我们将以最热忱完善的服务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主要配套:英格索兰配件、凌格风配件、斯可络配件、阿特拉斯配件、复盛配件、富达配件、开山配件、康普艾配件、伯格配件、寿力配件、昆西配件,向阳配件、飞和配件、神钢配件等以及三滤元件以及高效过滤器,空气系统后处理设备。各种阀类维修包及各品牌原装压缩机润滑油。本部对售出的配件实行免费安装调试。为节省您宝贵时间,可免费送货。 详情参考:空压机配件

网友E:
这个东东负责不好修!!!

网友E:
这个东东复杂不好修!!!

网友F:
螺杆空压机有几个检测参数是压力与温度,来控制启动运行停止,机械部分就是螺杆,属于容积类,间隙配合精度比较高,发热量比较大,效率比较高,散热一般是强制风冷与水循环,散热不好温度保护失效,着火不奇怪,管路堵压力检测不正常不能启动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