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干扰问题?

楼主(2008-11-17):
我布了一根大概100米的2芯屏蔽线,用来做RS485通信的,通信会出现乱码,怀疑是干扰引起的,用手去摸线时,感到刺痛感,用万用表打到交流档,屏蔽层对地电压居然有20多V,但是这条线路上又不存在任何高压电缆,甚至220V电都没有,那这个电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感应电,你把屏蔽线接地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试试吧,楼上的办法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C:
屏蔽线的一端接地,另一端应该悬浮吧。

网友D:
虽然乱码不一定是线路干扰造成,但屏蔽层还是建议一端接地,

网友E:
屏蔽线是要接地的,但是他的屏蔽线上那么高的电压是怎么回事啊?请楼主弄清楚之后公布答案啊!期待着呢,学习了。

网友F:
是的,原则是单端接地,作好接地是第一步。

网友G:
普通屏蔽线的绝缘介质大多是PVC绝缘,绝缘性能、高频特性较差,不适合做传输数字信号。

建议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RS485专用双绞屏蔽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H:
对应该一端接地的,另一端悬浮不然会有电位差的!

网友I:
这种屏蔽线上带电我也遇到过,你这才20v我当时是电人的,后来接地就好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根电缆与其它电缆一起铺设出现的感应电压。

网友J:
屏蔽没接地但是接地后还要防止出现回路

网友K:
屏蔽层要一端接地,有可能是两端接地造成的干扰电。

网友L:
支持7楼的回复,100米应该采用专用双绞屏蔽电缆。

楼主:
我接地以后好了,是感应电压的原因。

网友M(2009-03-05):
两端接地为什么会形成回路呢?请教 嘿嘿

网友N:
很明显的感应电啊,你把屏蔽层接地就可以了,像这种通信线接地是非常必要的,不然干扰会很严重的,这里有www.diangongw.cn几篇介绍接地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