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压降问题请诸位帮忙

楼主(2008-11-17):
我现在有一临时锅炉房,用水取自1500米以外的井里。当地政府用一条vv22 16*3的电缆进行连接,现在15kw潜水泵无法启动,首端电压为400V末端为160V,安装人员认为是电缆选型较细~但个人认为1500米压降没有那么大~是否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很急!谢谢

网友A:
末端为160V,

请问是空载时?还是启动后?

网友B:
电缆太细了距离太远了,如果要用电缆的话至少得用120的,建议使用架空线因为电缆之间的电容电流太大了。

网友C:
距离太长,压降太大,必须换粗电缆

网友D:
铜的电阻率为0.0175,16平方,1500米,电阻是1.64欧。15KW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4-7倍,按4倍计算,就是120A,那么,线路压降将达到1.64*120=196.8V。这样的话,马达将无法起动。所以说,电缆距离太远,太细了。还有,楼上所说到的电缆之间的电流电容也是一个因数。只能用楼上的办法,用120平方的线来减少线路压电压损失。

网友E:
看有没有近点的电源,

装个电表,给钱就可以阿

网友F:
首端电压为400V末端为160V??????不可能吧.

网友A:
长知识啊。

没有这样应用过,想不到线路过长损耗如此严重。

楼主:
我今天算过了~用95平方的电缆电压降应该是9.3v,但只是理论上的,还有16平方的电缆电压降也只有45V啊~不知道为什么会降到那么低!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对:laodanan 关于

末端为160V,

请问是空载时?还是启动后?

内容的回复:启动后~但水泵起不来转数低,电缆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铜的电阻率为0.0175,16平方,1500米,电阻是1.64欧。15KW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4-7倍,按4倍计算,就是120A,那么,线路压降将达到1.64*120=196.8V。这样的话,马达将无法起动。所以说,电缆距离太远,太细了。还有,楼上所说到的电缆之间的电流电容也是一个因数。只能用楼上的办法,用120平方的线来减少线路压电压损失。

算得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aodanan 关于

末端为160V,

请问是空载时?还是启动后?

内容的回复:启动后~但水泵起不来转数低,电缆热!

调好保护,小心电机烧掉

网友H:
1.电机空载启动试试

  空载能起来吗?压降多大?

2.试试降压启动

2.无功补偿

请多指教

网友I:
既然是临时锅炉房,建议买一台汽油或柴油的水泵

网友I:
或者20千瓦发电机........

网友J:
计算时,不能只考虑直流电阻,还应当考虑感抗

网友K:
    同意二楼十楼的意见。要改的话代价太高。不如把线分成三节,每项节加电容补偿

网友D:
由于感抗无法判断,所以只好就考虑电阻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铜的电阻率为0.0175,16平方,1500米,电阻是1.64欧。15KW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4-7倍,按4倍计算,就是120A,那么,线路压降将达到1.64*120=196.8V。这样的话,马达将无法起动。所以说,电缆距离太远,太细了。还有,楼上所说到的电缆之间的电流电容也是一个因数。只能用楼上的办法,用120平方的线来减少线路压电压损失。

网友M:
120mm2的电缆1500米多少钱?

一台15kw国产变频器多少钱(装于现场)?

变频启动和运行应该没问题,还节省无功补偿的费用,又可以调节流量,至于能否节能就很难讲。

网友N:
太远了吧

网友O(2008-12-24):
300米的16平方电缆用380V,我用220V,末端的电压为几V

网友P:
电机用直接起动,不能降压起动了,因为你实际上是在串联电阻降压起动了。改造似乎不太可能,教你一法:加补偿电容,电机的起动电流绝大部分是感性无功电流,因此在起动时同时接入电容,把感性无功补偿回来,起动过程中要逐级切除电容,最后乘一阻运行补偿电容,具体用多少电容你可实际试下,电一般分2-3级切除。

网友Q:
引用 网友M:

120mm2的电缆1500米多少钱?

一台15kw国产变频器多少钱(装于现场)?

变频启动和运行应该没问题,还节省无功补偿的费用,又可以调节流量,至于能否节能就很难讲。

这个电压变频器能启动?应该是电缆的阻抗及容抗的问题。我公司这么远的两个水泵全部是经过变压的,想想农村的翻水站也是经过变压的,你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建议你还是搞一台变压器(临时调用)来用架空线变压供电。

网友R:
这么远还是用变压器的好。

网友S:
电缆太细了距离太远了,如果要用电缆的话至少得用120的,建议使用架空线因为电缆之间的电容电流太大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I:
关于或者20千瓦发电机........
兄弟搞的真大

网友U:
vv电缆、16的阻抗是多少啊?带的`15KW的功率。电流就是60A,还1500米,能行才怪!

网友V(2009-02-12):
正好,我们单位也有这种情况,是一台基10KW的风机,距离500米,如果用120mm2电缆,压降是多少,我是外行,哪们高手给算一下,谢谢!

网友V:
写错,不好意思,是110KW的电机

网友W:
负载处并一同步电机作为同步补偿机,先启动补偿机,再启动工作电机。

网友X:
距离太长,压降太大

末端加补偿试一下

网友Y:
可以启动的,由于线损过大,再加上现场的诸多因数,需要降压启动,以前架设外网的时候遇到过,比如增加了设备等以外因数,还有就是农村的电网等等。采用星三角启动的办法就可以解决了,关键问题是在星形启动的时候,由于电网的电流还是有点大的,会出现接触器自行释放的现象,因此一定要挑选那些自释放电压比较低的才可以增加可靠性,转换的时间要长一些。比如20秒以上,看稳态的电流波动,然后转换三角形运行,一样要注意所有的接触器的选择,一定要释放电压低的,这个参数在很多场合被忽烈了。如果在启动的瞬间接触器老是掉,就载启动,连续不断的按按钮启动,当电机星形运转起来后就松开按钮,等待三角转换。由于你的线损过大,就只有这个办法最经济。当然,线路的损失还是大,如果电费不贵的话就这么干了。我这个办法在15年前就实现了。还有就是负载最好稳定,不要有大大的波动,防止由于线路电压波动厉害给电机带来的损耗增加以及运行可靠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架设良好的大容量线路,只是实在不经济或者不方便。对付用吧。

网友Z:
建议在水井附件现场安装控制柜,现场操作泵的起停控制,距离太远肯定有问题

网友AA(2009-08-22):
用水取自1500米以外的井里,用vv22 16*3的电缆进行连接,启动15kw潜水泵,是绝对启动不起来的.压降太大,线径太细.特别是线径,粗线径可以降低压降.而根据压降来计算线径比较复杂.根据以上条件,运用本人经验公式计算:70mm2电缆即可.(根据电工手册,cos&取0.8,导线明敷时的电压损失为17.2v)

网友AB(2009-10-08):
谢谢,又学到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