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鸟。请问新的人机界面的驱动程序是不是已经固化在里面了??

楼主(2008-11-17):
请问新的人机界面的驱动程序是不是已经固化在里面了??

还有如何定义它的I/O,即按钮的输入点地址和输出显示的地址如何在PLC程序里定义?好象即可用PLC输入输出的地址(即输入输出继电器),也可用用自定义的辅助继电器形式编写人机界面里的地址??为什么?可以详细讲解下吗?

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A:
不是固化

按钮的变量与PLC的地址连接,变量名称可以自定义

网友B:
人机界面也有自己的操作系统(简称OS),分档次不同,有的出厂已经装好,随时可以恢复出厂设定,有的可以用编程软件重新安装,

人机界面的操作和显示地址同样在编程软件里面进行定义,可以直接定义成被连接的PLC地址,包括位地址(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等)、字地址(数据寄存器等)。也可以在人机界面里做I/O表,在I/O表里面再去对应PLC地址。人机界面里没有辅助继电器。

网友C:
看你使用那一家的人机界面,用其编程软件和使用手册就可以

网友D:
 大家好,我是一菜鸟,怎么用人机界面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