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压敏电阻

楼主(2008-11-18):
我们公司的松下变频器 型号 BFV70152FBP    压敏电阻被烧爆了。现在已经看不见型号。那位大侠有这个型号,请给我说说啊。急用的!!先谢谢了。积分不够。多的话一定多给点啊!!!

网友A:
压敏电阻就两种,一种是380规格的,一种是220规格的,看你机子是380还是220了,你到电子市场买就行了

网友B(2009-01-16):
呵呵.不用它一样的工作啊,你看一下整流是不是好了/;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220v的,请参考以下型号:

MY31-470/3   (470V/3kA普通压敏电阻器)       470v是峰值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到电子市场去买就行了!或者干脆去掉暂时也能工作。

网友E(2009-03-26):
按电压,留余量,不装不行。

网友F:
你测一下原来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知道电压就可以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