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OPC服务器的简单实例

楼主(2008-11-18):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OPC
   OPC (OLE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基于Microsoft公司的DNA(Distributed Internet Application)构架和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技术的一个工业标准接口,是根据易于扩展性而设计的。

  再来了解一下OPC的用途
  OPC主要适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自动化等应用领域。 OPC是以OLE/COM机制作为应用程序的通讯标准。OLE/COM是一种客户/服务器模式,具有语言无关性、代码重用性、易于集成性等优点。OPC规范了接口函数,不管现场设备以何种形式存在,客户都以统一的方式去访问,从而保证软件对客户的透明性,使得用户完全从低层的开发中脱离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OPC Server的组成
   一个设备的OPC Server主要有两部组成,一是OPC标准接口的实现;二是与硬件设备的通信模块。
   实现OPC 标准接口
  在这些接口中,IOPCServer 是OPC Server的主接口,通过它实现OPC Server在操作系统中的安装和注册。此接口是必须要实现的,其所有方法也必须实现。其它的接口都是可选的我们就不做介绍了,下面主要来介绍如何实现 IOPCServer接口。
  在IOPCServer接口中共有六个法:
  1、 IOPCServer::AddGroup
  HRESULT AddGroup( 【in, string】 LPCWSTR szName,
   【in】 BOOL bActive,
  【in】 DWORD dwRequestedUpdateRate,
  【in】 OPCHANDLE hClientGroup,
  【unique, in】 LONG *pTimeBias,
  【in】 FLOAT * pPercentDeadband,
  【in】 DWORD dwLCID,
  【out】 OPCHANDLE * phServerGroup,
  【out】 DWORD *pRevisedUpdateRate,
  【in】 REFIID riid,
  【out, iid_is(riid)】 LPUNKNOWN * ppUnk ;
   此方法是在OPC Server上建立一个组。下在我们来实现这个方法:

  首先要对组名(szName)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效或是否已经有这个组。
  if (szName != NULL)
  {
   RequestedName = szName;
   if (RequestedName == ""
   RequestedName = pSvrObject->DefaultGroupName();
   }
   else
   RequestedName = pSvrObject->DefaultGroupName();

   for (i=0; iNumbrGroups(); i++)
   {
   pGroup = pSvrObject->GetGroup(i);
   if (RequestedName == pGroup->Name)
   return (OPC_E_DUPLICATENAME);
   }
   这需要在内存中维护OPC Group(组)的列表(还要有OPC 项的列表)。
   如果szName(组名)正确并且没有建立过该组,就开始根据传过来的参数进行组的建立,建立好后将该组加到自己的组列表中以备后用。
   if ((dwRequestedUpdateRate == 0) || (dwRequestedUpdateRate < pApp->ServerTickRate))
   ActualRate = pApp->ServerTickRate;
   else
   {
   ActualRate = dwRequestedUpdateRate;
   MinRate = pApp->ServerTickRate;
   ActualRate += (MinRate/2);
   ActualRate /= MinRate;
   ActualRate *= MinRate;
   }
   if (pRevisedUpdateRate)
   *pRevisedUpdateRate = ActualRate;

   pGroup = new (COPCGroup);
   if(pGroup == NULL)
   return (E_OUTOFMEMORY);

   pGroup->Name = RequestedName;
   pGroup->pSvrObject = pSvrObject;
   pGroup->MarkedForDeletion = FALSE;
   pGroup->ClientGroupHandle = hClientGroup;

   pGroup->UpdateRate = ActualRate;

   pGroup->IsActive = bActive;
   if (pPercentDeadband)
   pGroup->Deadband = *pPercentDeadband;
   else
   pGroup->Deadband = 0.0;
   pGroup->LCID = dwLCID;
   if (pTimeBias)
   pGroup->TimeBias = *pTimeBias;
   else
   {
   _ftime( &timebuFFer ;
   pGroup->TimeBias = timebuffer.timezone;
   // pGroup->TimeBias = 300L;
   }

   r1 = pGroup->QueryInterface(riid, (LPVOID*) ppUnk);
   if(FAILED(r1))
   {
   // If error - deletegroup and return
   delete(pGroup);
   return r1;
   }

   pSvrObject->AddNewGroup(pGroup);
   最后将新建组的接口指针返回给客户端。
   *phServerGroup = pGroup->ServerGroupHandle;

  2、IOPCServer::GetErrorString
  HRESULT GetErrorString( 【in】 HRESULT dwError,
  【in】 LCID dwLocale,
  【out, string】 LPWSTR *ppString ;
   为Server的错误代码返回相应的错误字符串。
   char buf【128】;
   BOOL bFound = FALSE;
   for( int i = 0; i < nOpcErrors; {
   OpcError* e = &   if( (bFound = (hr == e->hrErr)) != FALSE {
   strcpy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受益匪浅,谢谢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