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广爱teamlogic4057如何连台达DVP-14ES

楼主(2008-11-18):
本公司近来购买了一批广爱teamlogic4057的触摸屏,但不知如何与台达DVP-14ES的PLC联结上,请那位高手指点下,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A:
台达PLC有编程口和485通信口两个通信口,并且支持modbus Asci和modbus RTU两种通信协议,因此在和TeamLogic4057连接前需要先设置通信参数,编程口设置D1036、M1138、M1139;485通信口设置为D1120、M1120、M1143。teamlogic编程软件也需要设置相应的通信参数,设置方法:系统设置——>PLC类型和系统设置——>通讯参数

楼主:
我想问下teamlogic触摸屏的编辑器中有没有在线模拟功能?

网友A:
我们的编辑器具有我们所支持的所有PLC在线模拟功能,并且能够完全模拟触摸屏的所有功能和触摸屏上的效果完全相同.模拟器通信串口选择方法:系统设置->模拟器通信串口;运行模拟器的方法:文件->运行模拟器.

网友B(2008-12-18):
TeamLogic 与台达的连接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Type=solution&CompanyID=8-9694-B13366CA7160&Id=2008121812450100002

网友C:
一般软件里面直接选台达 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