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调度名词解释

楼主(2008-11-18):
1、主保护:满足系统稳定和设备安全要求,能以最快速度有选择地切除被保护设备和线路故障的保护。

2、高频闭锁距离保护:利用距离保护的启动元件和距离方向元件控制收发信机发出高频闭锁信号,闭锁两侧保护的原理构成的高频保护。

3、二次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监测、控制、调节、保护以及为运行、维护人员提供运行工况或生产指挥信号所需的低压电气设备。

4、重复接地:将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与大地进行再一次的连接叫重复接地。

5、距离保护:是利用阻抗元件来反应短路故障的保护装置。因阻抗元件反应接入该元件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U/I=Z),即反应短路故障点至保护安装处的阻抗值,而线路的阻抗与距离成正比,所以称这种保护为距离保护或阻抗保护。

6、零序保护:在大短路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后,就有零序电流、零序电压和零序功率出现,利用这些电量构成保护接地短路的继电保护装置统称为零序保护。零序电流保护就是常用的一种。

7、后备保护:是指当某一元件的主保护或断路器拒绝动作时,能够以较长时限(相对于主保护)切除故障元件的保护元件。

8、高频保护:就是故障后将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或功率方向转化为高频信号,然后利用输电线路本身构成一高频电流通道,将此信号送至对端,以比较两端电流相位或功率方向的一种保护。

9、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是指防止电力系统失去稳定和避免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停电的自动保护装置。

10、电力系统事故:是指电力系统设备故障或人员工作失误,影响电能供应数量和质量并超过规定范围的事件。

11、谐振过电压:电力系统中一些电感、电容元件在系统进行操作或发生故障时可形成各种振荡回路,在一定的能源下,会产生串联谐振现象,导致系统某些元件出现严重的过电压。

12、断路器失灵保护:当系统发生故障,故障元件的保护动作而断路器操作失灵拒绝跳闸时,通过故障元件的保护作用于本变电站相邻断路器跳闸,有条件的还可以利用通道,使远端有关断路器同时跳闸的接线称为断路器失灵保护。

13、谐振:由电阻、电感和电容组成的电路,若电源的频率和电路的参数符合一定的条件,电抗将等于零,电路呈电阻性,电压与电流同相位,这种现象称为谐振。

14、综合重合闸: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采用单相重合闸方式;当发生相间短路时,采用三相重合闸方式。综合考虑这两种重合闸方式的装置称为综合重合闸装置。综合重合闸装置经过转换开关切换,一般都具有单相重合闸,三相重合闸,综合重合闸和直跳(即线路上发生任何类型的故障,保护可通过重合闸装置的出口,断开三相,不进行重合闸)等四种运行方式。

15、自动重合闸:是将因故障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投入的一种自动装置。

16、运用中的电气设备:是指全部带有电压或一部分带有电压及一经操作即带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17、远后备:是指当元件故障而其保护装置或开关拒绝动作时,由各电源侧的相邻元件保护装置动作将故障切开。

18、能量管理系统(EMS):是现代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总称。其主要功能由基础功能和应用功能两个部分组成。

19、近后备保护:用双重化配置方式加强元件本身的保护,使之在区内故障时,保护无拒动的可能,同时装设开关失灵保护,以便当开关拒绝跳闸时启动它来切开同一变电所母线的高压开关,或摇切对侧开关。

20、复合电压过电流保护:是由一个负序电压继电器和一个接在相间电压上的低电压继电器共同组成的电压复合元件,两个继电器只要有一个动作,同时过电流继电器也动作,整套装置即能启动。

21、自动低频减负荷装置:为了提高供电质量,保证重要用户供电的可靠性,当系统出现有功功率缺额引起频率下降时,根据频率下降的程度,自动断开一部分不重要的用户,阻止频率下降,以使频率迅速恢复到正常值,这种装置叫自动低频减负荷装置。

22、线路的纵联保护:当线路发生故障时,使两侧开关同时快速跳闸的一种保护装置,是线路的主保护。它以线路两侧判别量的特定关系作为判据。即两侧均将判别量借助通道传输到对侧,然后,两侧分别安装对侧与本侧判别量之间的关系来判别区内故障或区外故障。

23、电力系统动态稳定:是指电力系统受到小的或大的干扰后,在自动调节器和控制装置的作用下,保持长过程的运行稳定性的能力。

24、调度术语中“许可” 的含义: 在改变电气设备的状态和电网运行方式前,根据有关规定,由有关人员提出操作项目,值班调度员同意其操作。

25、综合指令:是值班调度员对一个单位下达的一个综合操作任务,具体操作项目、顺序由现场运行人员按规定自行填写操作票,在得到值班调度员允许之后即可进行操作。

26、频率的一次调整:由发电机组的调速器自动实现的不改变变速机构位置的调节过程就是频率的一次调整。这一调节是有差调节,是对第一种负荷变动引起的频率偏差进行的调整。

27、频率的二次调整:在电力负荷发生变化时,仅靠发电机调速系统频率特性而引起的一次调频是不能恢复原运行频率的,为使频率保持不变,需运行人员手动或自动操作调速器,使发电机的频率特性平行地上下移动,进而调整负荷,使频率不变。保持系统频率不变是由一次调整和二次调整共同完成的。

28、频率的三次调整:即有功功率的经济分配。按最优化准则分配预计负荷中的持续分量部分,安排系统系统内各有关发电厂按给定的负荷曲线发电,在各发电厂、各发电机组之间最优分配有功功率负荷。

29、发电机调速系统的频率静态特性:当系统频率变化时,发电机组的调速系统将自动地改变汽轮机的进汽量或水轮机的进水量,以增减发电机组的出力,这种反映由频率变化而引发发电机组出力变化的关系,叫发电机调速系统的频率静态特性。

30、逆调压方式:在最大负荷时提高中枢点电压以抵偿因线路上最大负荷而增大的电压损耗,在最小负荷时将中枢点电压降低一些以防止负荷点的电压过高。这种中枢点的调压方法称为逆调压。在最大负荷时,使中枢点电压比线路额定电压高5%,在最低负荷时,使中枢点电压下降至线路的额定电压,大多能满足用户要求。

31、恒调压:如果负荷变动较小,即将中枢点电压保持在较线路额定电压高(2%--5%)的数值,不必随负荷变化来调整中枢点的电压仍可保证负荷点的电压质量,这种调压方法叫恒调压或常调压。

32、顺调压:如负荷变化甚小,或用户处于允许电压偏移较大的农业电网,在最大负荷时允许中枢点电压低一些(不得低于线路额定电压的102.5%),在最小负荷时允许中枢点电压高一些(不得高于线路额定电压的107.5%)。在无功调整手段不足时,可采取这种调压方式,但一般应避免采用。

33、电力调度计划的变更权:是指电网调度机构在电网出现特殊情况下,变更日调度计划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是有限的,不能借此权利滥变调度计划而使其失去严肃性。

34、变压器空载损耗:变压器运行时,一次侧在额定电压下变压器所消耗的功率。其近似等于铁损。

35、变压器连接组别的时钟表示法:以变压器高压侧线电压的向量作为分针,并固定指向“12”,以低压侧同名线电压的向量作为时针,它所指向的时数,即为该接线组别的组号。

36、变压器过励磁:当变压器在电压升高或频率下降时都将造成工作磁通密度增加,变压器的铁芯饱和称为变压器过励磁。

37、变压器励磁涌流:是指变压器全电压充电时在其绕组产生的暂态电流。其最大值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值的6—8倍。最大涌流出现在变压器投入时电压经过零点瞬间。

38、电力系统:把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设备及相应的辅助系统组成的电能生产、输送、分配、使用的统一整体称为电力系统。

39、电力网:把输电、变电、配电设备及相应的辅助系统组成的联系发电与用电的统一整体称为电力网。

40、输电能力:是指在电力系统之间,或在电力系统中从一个局部系统(或发电厂)到另一个局部系统(或变电所)之间的输电系统容许的最大送电功率(一般按受端计)。

41、主网:是指最高电压输电网,在形成初期也包括次一级电压网,共同构成电网的骨架。

42、电网结构:主要是指主网的接线方式、区域电网电源和负荷大小及联络线功率交换量的大小等。

43、线路充电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