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计回路编码规则讨论

楼主(2008-11-18):
大家除了做调试之外,一定也做了不少的设计工作。在PLC控制柜与MCC马达控制柜等电气柜的设计

工作中,大家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否有统一的,标准的编码规则?或者就怎样的一种编码

规则更适合于我们的工业控制用的PLC柜制作成套、现场调试、维护的工作。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

讨论、修正。

楼主:
怎么这么快就沉了,没人来,自己顶~~

网友A:
大家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编码规则? 什么编码?

楼主:
提供一份常用的编码规则如下:

直溜回路的标号细则: 直流回路的标号细则:
  (1)对于不同用途的直流回路,使用不同的数字范围,如控制和保护回路用001~099及1一599,励磁回路用601~699。
  (2)控制和保护回路使用的数字标号,按熔断器所属的回路进行分组,每一百个数分为一组,如101~199,201~299,301—399,…,其中每段里面先按正极性回路(编为奇数)由小到大,再编负极性回路(偶数)由大到小,如100,101,103,133,…,142,140,…。
  (3)信号回路的数字标号,按事故、位置、预告、指挥信号进行分组,按数字大小进行排列。
  (4)开关设备、控制回路的数字标号组,应按开关设备的数字序号进行选取。例如有3个控制开关1KK、2KK、3KK,则1KK对应的控制回路数字标号选101~199,2KK所对应的选201~299,3KK对应的选301~399。
  (5)正极回路的线段按奇数标号,负极回路的线段按偶数标号;每经过回路的主要压降元(部)件(如线圈、绕组、电阻等)后,即行改变其极性,其奇偶顺序即随之改变。对不能标明极性或其极性在工作中改变的线段,可任选奇数或偶数。
  (6)对于某些特定的主要回路通常给予专用的标号组。例如:正电源为101、201,负电源为102、202;合闸回路中的绿灯回路为105、205、305、405;跳闸回路中的红灯回路编号为35、135、235、……等。
交流回路的标号细则。
  (1)交流回路按相别顺序标号,它除用三位数字编号外,还加有文字标号以示区别。例如A411、B411、C411。
  (2)对于不同用途的交流回路,使用不同的数字组。
  电流回路的数字标号,一般以十位数字为一组。如A401~A409,B401~B409,C401一C409,…,A591~A599,B591~B599。若不够亦可以20位数为一组,供一套电流互感器之用。
    几组相互并联的电流互感器的并联回路,应先取数字组中最小的一组数字标号。不同相的电流互感器并联时,并联回路应选任何一相电流互感器的数字组进行标号。
    电压回路的数字标号,应以十位数字为一组。如A601~A609,B60l~B609,C601~C609,A791~A799,…,以供一个单独互感器回路标号之用。 .
    (3)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回路,均须在分配给它们的数字标号范围内, 自互感器引出端开始,按顺序编号,例如“TA’’的回路标号用411~419,“2TV’’的回路标号用621~629等。
    (4)某些特定的交流回路(如母线电流差动保护公共回路、绝缘监察电压表的公共回路等)给予专用的标号组

网友B:
编码还是要有规律,比如PLC控制柜里,个人习惯用4位编码,前两位为设备编号,后两位为详细的用途标注,觉得这样比较好理解,也方便今后的故障查找排除

网友C:
前两位为设备编号,后两位为详细的用途标注.有道理

网友D:
是编码也很重要啊,呵呵,

网友E(2010-06-09):
楼主的好东西!  很有用的

网友F(2011-07-14):
编号一般也可以采用图纸序号、行号的坐标形式,便于查找在原理图中的位置,方便维修。

网友G:
说说我个人的 习惯, 可能不是很合理,

我一般 是  用不同用途的英文缩写 来标识线号的 , 例如:  手动回路 ;  CM000~CM999, 自动回路: CA000~999, 公共回路 C000~999;   其中  CM == Control Manual ,   CA == Control Automation,  C:= Commom  ;

当然这是比较小的系统 标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