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爱teamlogic4057触摸屏能支持几种PLC

楼主(2008-11-18):
请问广爱teamlogic4057触摸屏能支持几种PLC呢?它好用吗?有谁用过吗?可否告诉一下

网友A:
广爱的teamlogic4057触摸屏挺好用,不信你就试下.它能支持三菱、松下、施柰德、LG、台达、欧姆龙、永宏、富士、光洋、西门子等主要型号的PLC,并且可以通过修改通信参数来支持其它型号的PLC。

楼主:
我使用时发现编辑器中一个叫中继模式控件,这个控件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中继模式的作用:通过判断一个位的状态来显示或不显示信息,当有很多位为1时以优先的次序显示信息.只需要设置很少的选项,就可以用来做为告警信息或状态信息的显示.

网友B(2008-12-18):
基本上主流的PLC都支持的。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啊,有免费试用活动嘛